手机可以用数控电源充电吗?

楼主(2010-08-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你要正确设定其充电电压及充电电流的时间特征曲线。

楼主:
这个要怎么设定呢?

网友B:
按照电池的充电特性设,不同结构的电池(如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等),充电特性不尽相同。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手机充电什么电源都可以吧,手机的芯片自己有充电的阶段,然后就OK了。数控电源给手机充电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D(2010-12-21):
手机外接5V电源就可以啦?
数控的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