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AVR外接晶振频率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进来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我的一块电路板上面原来焊接的是MEGA16,后来改为MEGA32,最近发现程序运行不正常,于是请来很多人帮忙解决,在查找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MEGA32的外接晶振的匹配电容去掉后,原本4MHZ的晶振振荡频率竟然变为11MHZ左右,又找了一块同样的老电路板,单片机焊接的是MEGA16,做相同的试验结果一样,加不加外部匹配电容,晶振的频率差别很大。为什么?PCB应该没问题,晶振距离单片机也就10mm的距离。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选票没投,一点诚意都没有。

楼主:
很久没来过了,不知正在发生什么事,只能弃权了

网友B:
呵呵!
楼楼上的意思是,你不投他主子的票,就没诚意,不回答你的问题。

俺帮你分析一下吧。
任何单片机的外接晶振都需要接和晶振相匹配的电容,电容容量一般为15-40P, 视晶振而定,当匹配的电容容量不对或去掉时,易产生高次谐波振荡,而AVR的内部晶振放大器灵敏度较高,故就容易产生原本4MHZ的晶振振荡频率竟然变为11MHZ左右,由于加接不匹配的电容或不加外部匹配电容,晶振的频率(或其高次谐波)差别很大,由于现在的一般晶振普遍一致性和质量都较差,误差个10%也算正常!

比如,你上面所述的4M晶振,振荡频率变为11MHZ左右,即 (4M X 3次谐波 - 11M)/ (4M X 3次谐波)=  8.33% ,  属于正常。

楼主:
这样啊,谢谢Xuyiyi!可是另外的机器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我在其他产品上不带匹配电容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还以为是我的PCB有问题。

网友C:
这样啊,谢谢Xuyiyi!可是另外的机器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我在其他产品上不带匹配电容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还以为是我的PCB有问题。
引用 楼主:

PCB有问题。这个可能也存在,如晶振布线过长过细,PCB上涂的绿色阻焊层质量有问题,绝缘电阻低, 等等.........

一个优秀的设计要适应各种误差(如器件个体差异,部分零件质量欠佳)带来的影响,祝你交好运。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我的熔丝位配置有问题把CKOPT选项不选就可以了,不知道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 积分哈,
可以缩短连接线,尽量靠近AVR芯片就强多了

网友E:
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