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使用STM32定时器输出任意相位差的方波

楼主(2010-08-04):
记得曾经有不少人问起这个问题,方法十分简单,不用说明,看图即知(这里画了2路输出,同样道理可以产生3路甚至4路输出),:lol

楼主:
呵呵,曾经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顶上来再次引起注意,:sleepy:

网友A(2012-05-05):
这个太巧妙了,谢谢香主!!

网友B(2012-09-18):
再加上占空比可调,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C(2012-12-11):
有木有程序啊?楼主 !!输出的方波计数通过TFT显示出来 ,有没有做过

网友D(2013-03-31):
版主,这个测试了确实OK,但是占空比不知道如何调整,我想输出3路相位差分别90度的PWM(逆变器),该如何实现,请赐教。

网友D:
如:我用一个定时器输出三个互补PWM,用作变频器,每个通道相位差90度。除了使用多定时器,单个定时器有没有好办法实现。
嘘...香主昨天休息,别吵醒了:lol。

网友E:
香主最近似乎一直都很忙

网友F:
谢谢了  香主   谢谢    呵呵   很给力

网友G:
做个标记!!

网友H(2014-03-06):
如何在此基础上实现占空比可调呢

网友I(2014-05-24):
占空比可以调节吗?

网友J:
没有办法改变占空比。。。。。。。

网友K(2014-09-26):
程序呢,没看见

网友L:
查看了一晚上资料,这个简单明了的图示让我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A(2014-11-10):
相位是可调,但是无法调占空比

网友M:
占空比应该也是可调的

网友(2015-01-10):
那是不是也可以产生三路相位相同 但是频率可调的PWM波呢???

网友N(2015-03-20):
楼主,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O:
不错 ,加个占空比上去再看看这怎么弄弄。。

网友P(2015-06-08):
附图的原始文档哪个有啊?能共享一个不?

网友Q(2015-09-18):
同一组的P 与N 可以像这样任意产生相移吗?PWM输出模式的话  应该不可以这样  是吧?

网友R(2017-02-16):
mark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没能解决   相位可以改变 但是占空比不可变了

网友S:
这种方法貌似不能做占空比可调,但相位确实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T(2017-09-11):
应该反馈给ST公司,出个简单的调节相位和占空比的功能

网友U:
学到了,定时器这方面还是没有仔细理解,搞清楚了就应该很灵活的配置更多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