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好设计吗?

楼主(2010-08-04):
如题。

网友A:
这个帖子2楼有回复:PSoC3支持点阵液晶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800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能写汉字吧

网友C:
这个技术貌视很成熟了吧

网友A:
我没试过,不过应该没问题,你看看这个帖子,里面有中文字输出:PSOC下这个液晶比1602好多了,128X64点阵带中文字库才40大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9009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过那个t帖子,就是不知道里面的汉字是自己调时序出来的,还是PSoC3里面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调用啊

楼主(2010-09-14):
一般是不是都用的I2C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