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PCB上的地与外壳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10-08-04):
有的说直接连接,有的说加1M欧的电阻和0.1uF的电容连接。请勿见笑。

网友A:
各种可能都有,甚至可能不接,需要看你的产品的国家标准中有关防触电要求是如何的。

网友B:
好奇,如果和外壳接起来,不怕板子受干扰么?

网友C: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设备的性质和电路结构在这里是关键。一般而言,直连是最常见的,比如各类IT设备如计算机等,这么做是出于安全和抗干扰双重考虑的,各类工业设备也多有这样的要求。以RC回路做接地连接的常见于一些浮地设计以及一些具有较大共模感应电压的网络设备,RC回路具有较大的直流阻抗和较低的交流阻抗,如果直接接机壳且机壳又是接地的,往往会造成接地回路存在较大的电流,这时反而会造成较大干扰,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RC接地法,有时一些设计在直接连接系统地与机壳时会过不了脉冲群测试,该情况下也可见采取RC接地法。当然,以上所及是基于金属机壳的,绝缘材料机壳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3楼,系统地与外壳直连时通常是要求外壳接大地的,这时机壳反而是屏蔽罩。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如果直接接壳时,外壳地线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遇到过零线和地线接反的情况。

网友D:
不要接到一起。

一次主控板四个定位孔扩大时,固定螺丝时和系统地连接了(外壳金属),常温时一切正常,高温60度时,某些按键和显示乱了(按键采集用的是ZLG7290),用替换法再做实验都没有解决,快二个星期过去时才想到是不是系统地和外壳相连造成的,更改后长时间高温一切正常。之后我是相当小心这方面。

网友E:
谢谢楼主,值得鼓励

网友F:
Q1:为什么要接地?
Answer:接地技术的引入最初是为了防止电力或电子等设备遭雷击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目的是把雷电产生的雷击电流通过避雷针引入到大地,从而起到保护建筑物的作用。同时,接地也是保护人身安全的一种有效手段,当某种原因引起的相线(如电线绝缘不良,线路老化等)和设备外壳碰触时,设备的外壳就会有危险电压产生,由此生成的故障电流就会流经PE线到大地,从而起到保护作用。随着电子通信和其它数字领域的发展,在接地系统中只考虑防雷和安全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了。比如在通信系统中,大量设备之间信号的互连要求各设备都要有一个基准‘地’作为信号的参考地。而且随着电子设备的复杂化,信号频率越来越高,因此,在接地设计中,信号之间的互扰等电磁兼容问题必须给予特别关注,否则,接地不当就会严重影响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最近,高速信号的信号回流技术中也引入了“地”的概念。
Q2:接地的定义
Answer: 在现代接地概念中、对于线路工程师来说,该术语的含义通常是‘线路电压的参考点’;对于系统设计师来说,它常常是机柜或机架;对电气工程师来说,它是绿色安全地线或接到大地的意思。一个比较通用的定义是“接地是电流返回其源的低阻抗通道”。注意要求是“低阻抗”和“通路”。
Q3:常见的接地符号
Answer: PE,PGND,FG-保护地或机壳;BGND或DC-RETURN-直流-48V(+24V)电源(电池)回流;GND-工作地;DGND-数字地;AGND-模拟地;LGND-防雷保护地
Q4:合适的接地方式
Answer: 接地有多种方式,有单点接地,多点接地以及混合类型的接地。而单点接地又分为串联单点接地和并联单点接地。一般来说,单点接地用于简单电路,不同功能模块之间接地区分,以及低频(f<1MHz)电子线路。当设计高频(f>10MHz)电路时就要采用多点接地了或者多层板(完整的地平面层)。
Q5:信号回流和跨分割的介绍
Answer:对于一个电子信号来说,它需要寻找一条最低阻抗的电流回流到地的途径,所以如何处理这个信号回流就变得非常的关键。第一,根据公式可以知道,辐射强度是和回路面积成正比的,就是说回流需要走的路径越长,形成的环就越大,它对外辐射的干扰也越大,所以,PCB布板的时候要尽可能减小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面积。第二,对于一个高速信号来说,提供有好的信号回流可以保证它的信号质量,这是因为PCB上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一般是以地层(或电源层)为参考来计算的,如果高速线附近有连续的地平面,这样这条线的阻抗就能保持连续,如果有段线附近没有了地参考,这样阻抗就会发生变化,不连续的阻抗从而会影响到信号的完整性。所以,布线的时候要把高速线分配到靠近地平面的层,或者高速线旁边并行走一两条地线,起到屏蔽和就近提供回流的功能。第三,为什么说布线的时候尽量不要跨电源分割,这也是因为信号跨越了不同电源层后,它的回流途径就会很长了,容易受到干扰。当然,不是严格要求不能跨越电源分割,对于低速的信号是可以的,因为产生的干扰相比信号可以不予关心。对于高速信号就要认真检查,尽量不要跨越,可以通过调整电源部分的走线。(这是针对多层板多个电源供应情况说的)
Q6:为什么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如何分开?
Answer: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都要回流到地,因为数字信号变化速度快,从而在数字地上引起的噪声就会很大,而模拟信号是需要一个干净的地参考工作的。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在一起,噪声就会影响到模拟信号。一般来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处理,然后通过细的走线连在一起,或者单点接在一起。总的思想是尽量阻隔数字地上的噪声窜到模拟地上。当然这也不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分开,如果模拟部分附近的数字地还是很干净的话可以合在一起。
Q7:单板上的信号如何接地?
Answer:对于一般器件来说,就近接地是最好的,采用了拥有完整地平面的多层板设计后,对于一般信号的接地就非常容易了,基本原则是保证走线的连续性,减少过孔数量;靠近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等等。
Q8:单板的接口器件如何接地?
Answer:有些单板会有对外的输入输出接口,比如串口连接器,网口RJ45连接器等等,如果对它们的接地设计得不好也会影响到正常工作,例如网口互连有误码,丢包等,并且会成为对外的电磁干扰源,把板内的噪声向外发送。一般来说会单独分割出一块独立的接口地,与信号地的连接采用细的走线连接,可以串上0欧姆或者小阻值的电阻。细的走线可以用来阻隔信号地上噪音过到接口地上来。同样的,对接口地和接口电源的滤波也要认真考虑。
Q9:带屏蔽层的电缆线的屏蔽层如何接地?
Answer:屏蔽电缆的屏蔽层都要接到单板的接口地上而不是信号地上,这是因为信号地上有各种的噪声,如果屏蔽层接到了信号地上,噪声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沿屏蔽层向外干扰,所以设计不好的电缆线一般都是电磁干扰的最大噪声输出源。当然前提是接口地也要非常的干净。

网友G:
7楼所说,恐怕是系统的其它地方存在问题,造成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H:
不要接到一起。

一次主控板四个定位孔扩大时,固定螺丝时和系统地连接了(外壳金属),常温时一切正常,高温60度时,某些按键和显示乱了(按键采集用的是ZLG7290),用替换法再做实验都没有解决,快二个星期过去时才 ...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和外壳接上会导致这个我能提呢。是因为传热更快的原因,导致芯片无**常工作吗?

网友I(2015-04-20):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值得鼓励

5年前的帖子 很有指导意义,大多数情况下要直接连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设备的性质和电路结构在这里是关键。一般而言,直连是最常见的,比如各类IT设备如 ...

5年前的帖子 很有指导意义,大多数情况下要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