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网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这个问题在这里有点不合适哈,但实在是想不出解决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是这样的:
    我的网线在寝室里,一端插到路由器,一端插到电脑的网口,发现电脑上网一点反应没有,网口的灯也不亮,将网线插到其它人的机子上发现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将网线拿到公司直接插在公司的电脑上,发现可以上网,用仪器测发现网线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请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那就不是网线的问题了。

楼主:
那大概会是哪些问题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网友B:
两种可能,一是该网线的接头恰好与楼主寝室路由器的插座存在过大的配合公差导致接触不良,但是否如此可以用手扳动接头通过查看指示灯来判别;二是该网线的线序问题,较新的路由器、网卡等可以适应交叉线和平行线,但有些则不行,特别是较老式的网络设备,这时要求要么必须用交叉线,要么必须用平行线,是否如此,用万用表测一下能用的线和不能用的线是否有区别就知道了。

楼主:
a问题已经解决了哈,换了个水晶头,将原来的平行线改成了交叉线

网友C:
真佩服,春阳,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