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分类和选择

楼主(2010-08-04):
电路芯片现在主要有哪些类型?一般在电路设计过程中电源芯片如何选择,主要是依据哪些东西来选择的?比如功耗,成本什么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电源芯片”指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楼主所说“一般在电路设计过程中”是个什么过程。
对小信号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设计者来说,多数情况并不设计电源,电路板上一般是设计一两片线性稳压芯片。这类线性稳压芯片可以分成常规稳压芯片和低压差稳压芯片(LDO)。
另一类“电源芯片”是DC-DC转换芯片,其内部是将基准电压源、脉冲发生及控制电路、反馈放大器和功率管作在一片硅片上,本质上是一个很小功率的非隔离开关电源,但电感电容外接。这类芯片输出纹波较大,稳定性也不如线性稳压芯片,对电源稳定性要求很高的地方不采用。
最后一类可以称为“电源芯片”的,是开关电源中起脉冲发生和控制作用的芯片,设计为驱动大功率管之用。这类芯片型号很多,控制方式各异。但“一般在电路设计过程中”用不到,只有专业设计开关电源的工程师才会用到。

网友B(2011-09-03):
学知识了,谢谢了。请教一下,AC-DC芯片和电源监控芯片 算是电源芯片的类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