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内部电路的三相输出为什么用继电器短路?

楼主(2010-08-04):
(无正文)

网友A:
短路后电动机不会乱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理解 谢谢,。。。

网友B:
短路后电动机不会乱转。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  短路 相当于   同步电机 发电  时候 时候  负载 无穷大

也就是阻碍  电机 旋转

网友C:
不信的话,楼主可以自己把三相电机的三根线接起来,然后转转看,是不是很难。
有时候控制的时候为了停机,把下桥臂的管子都打开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呵呵,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