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块PCB板

楼主(2010-08-04):
如下图,solder层几个过孔都连在一块了。。。可以这样的??

都怀疑我对paste和solder层的理解了

网友A:
solder层设置的间距有些大,不然不会重叠在一起。
看板子上的过孔,大概是12mil-24mil的吧?而solder的间距也是12mil的吧?
把它设置小点就好了。即使不设置,也没有什么。
另外,那块覆铜,比较难看。

楼主:
即使不设置,也没有什么???

那做出来的板子过孔都连在一起了呀,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呢
设置下布线间距
把DRC check打开
看下会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