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电源方案防雷性能更好?工频变压器VS常规开关电源

楼主(2010-08-04):
客户订制设备,要求电源部分防雷性能好,我用灌封的工频变压器+DC/DC稳压器实现,样机运行一年未出问题,现客户提出上批量,电源部分必须更换成常规的开关电源形式,也就是直接对AC220V整流滤波,高压开关管加高频变压器的方案,说别人都是这么做的,这样才更抗雷击,与我的认识正好相反。哪位能详细对比分析下,哪种方案防雷性能更好?当然是指制造技术水平相当、防雷措施相似、应用环境相同的一般情况下。

网友A:
如果真是直击雷 什么都没用

工频的感觉会好一些

网友B:
如果变压器的设计有讲究的话,当然变压器抗雷击性能会更好,这时要求初次级线包独立并最好分置铁芯的两边,不能用普通变压器的结构。DCDC防雷也可以做的较好,关键在于保护设计,通常的雷击指感应雷,直击雷只要通过合理安放设备位置或设立避雷器就可避免。感应雷主要含有丰富的高频成份,通过泄放和扼流即可对付,要求较高时,泄放可采用放电管+TVS的办法,泄放地(即保护地)要单独安排并保证适当的接地电阻及瞬态载流能力,在泄放回路后面安排共轭扼流圈,后级再采用TVS钳位输入即可。

网友C:
初次级线包分置铁芯两边?

高频的变压器这样设计,会不会损耗很大?这个和一般的设计规则冲突吧?春阳老师?

楼主:
我的认识是,我选的一体灌封的工频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瞬间耐压值远大于高频开关管,初次级之间的耐压值也有几千伏以上,工频线圈的电感量很大,感应雷造成的高频浪涌能量只有极少部分能感应到次级线圈上,所以抗雷击和浪涌肯定优于高压开关管的形式。另外,低压侧稳压用的也是转换效率80%以上的降压型PWM开关稳压芯片,能量转换效率并不低,对于这种消耗功率仅10W左右的通讯设备来说是最佳的。

网友D:
好的设计的话明显工频变压器更好些

网友B:
通常结构的工频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包紧挨着,如果前级没有适当措施,很高的感应电压会击穿初次级间的绝缘层,几KV的绝缘耐压在雷击面前根本不算什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会认为开关电源的抗雷击性能更好,但在环形铁芯上,初次级分离绕制并采取适当的与铁芯间的绝缘措施会获得很高的初次级间绝缘耐压,可以硬抗雷击,当然铁芯得够大。从磁路的角度讲,只要铁芯形状合适比如环形铁芯是不会存在4楼所言的损耗的。
理论归理论,实际选择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变压器也一样可以采取开关电源所用的保护措施,这里的关键点在保护设计上。

网友E:
兵字的变压器质量不怎么样,他们一般都不做VDE认证的,不过你选择的这款还好有一个安全隔离的认证,也实属不易了。

你这个功率应该是2.5W左右的那款把?!估计含税怎么也要卖你20个银子左右吧?!

网友E:
自己做AC-DC的话,成本可以省一点,做到10个银子内应该问题不大。

AC-DC在浪涌雷击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个高压MOS和过电流检测部分容易爆掉,PCB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点,另外,共模电感和TVS是不能少的,否则,功能上也能输出电压,但性能指标可就一塌糊涂了。

网友F:
如果变压器的设计有讲究的话,当然变压器抗雷击性能会更好,这时要求初次级线包独立并最好分置铁芯的两边,不能用普通变压器的结构。DCDC防雷也可以做的较好,关键在于保护设计,通常的雷击指感应雷,直击雷只要通过 ...
引用 网友B:

ret:果然是高手,长见识,顶一个!·!#!#!

楼主:
我用的这个是20W的,负载消耗10W左右。
能不能推荐个更好的牌子?
四、安全特性:
1.绝缘电阻:常态时大于1000MΩ;
2.抗电强度:可承受工频3750V/1 分钟;
3.抗电冲击:可承受脉冲6kV/50μS 连续20 次冲击;
4.阻燃性:符合UL94-Vo 级;
[local]“银天使” SL20.pdf[/local]

“银天使” SL20.pdf

网友E:
深圳泰林的变压器比兵字好了不是一点点。。。

楼主:
雷击保护我只是用了压敏电阻和保险管,依靠电网本身的防雷措施,能量较大的浪涌到达时,熔断保险丝保护设备。

网友E:
德国威科的质量最好,你可以联系深圳威科,但威科价格至少是泰林的1.5倍。

国内做灌封变压器的做得比较好的没多少家。

楼主:
泰林的质量如何?

网友E:
泰林比兵字强很多。

俺家年用灌封变压器百万只,批量数据说明问题。

网友G:
13楼那个mini版保险丝可以认为没有……

楼主:
没找到威科的,回头弄几个泰林的试试。

网友E:
威科,英文:WECO

但不清楚WECO是否做20W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