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38 P0.9配置为EINT3问题

楼主(2010-08-04):
请教各位大虾:
我在使用LPC2138 P0.9配置为外部中断3时,遇到问题,具体如下代码:
void EXINT3_IRQEnable(void)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 | 17;   // 分配外部中断3到向量中断0
    VICDefVectAddr = (uint32)IRQ_Eint3;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VICIntEnable = 1<<17;       // 使能EINT3中断,EINT3在Bit17上
   EXTMODE = 0<<3;            // 设置EINT3中断为电平触发模式
    EXTINT = 0x08;         // 清除EINT3中断标志
}

中断配置程序如上,结果不能工作,如果使用P0.30的EINT3功能,上面的程序是OK的。
或者把VICVectCntl0   = 0x20 | 17; 改为VICVectCntl0   = 0x20 | 16;P0.9的EINT3功能也可以正常工作。
很不能理解。
请路过的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晕,当时俺说俺一句话值3000,现在看远非如此~~~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mp;start=0&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