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的

楼主(2010-08-04):
      高级语言编译成机器语言后,将这些机器语言存于存储器中,然后按顺序输出高低电平,实现用户的要求。。。我的问题是机器语言是怎么存进存储器中的,也就是说机器语言怎么变成高低电平进入存储器的。。       也就是说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必须要变成高低电平才能存进存储器,从而被cpu读取,我就是想知道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是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的。

网友A:
电平只出现在端口上,数据在存储器中。不是一个概念,单片机的任务是照你说的去做,就是设置端口的高低电平。

网友B:
可以去看下模电和数电

楼主:
数电里面好像没有说得很具体,只是说机器语言1010就是代表高低电平,至于说编译后产生的机器码1010是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的没有说,莫非只有做cpu的厂家才知道?
  我看了一下数电和计算机原理,都只是说了机器语言1010就是代表高低电平,都没有说是怎么转换过来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书可以解释下啊?

网友C:
这个问题……
还是去看数电吧……
从第一页开始看

楼主:
电平只出现在端口上,数据在存储器中。不是一个概念,单片机的任务是照你说的去做,就是设置端口的高低电平。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你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哦。。。任何高级语言都要编译成机器语言存进存储器中,好让cpu拿来执行,要把机器语言存进存储器中,必然要把机器语言的1010变成高低电平才能存进去啊。。。(存储器的原理)

楼主:
这个问题……
还是去看数电吧……
从第一页开始看
引用 网友C:

看了几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啊。。。

网友D:
1010本来就是高低电平....
根本不是数字.

网友E:
01和电路上的两种状态相对应的,是人为规定的。只要是两种不同的状态,都可以认为某种状态是1,另外一种状态是0。
例如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反过来也可以。
一旦定义好了0和1,数据和电路上的状态就对应起来了。

楼主:
1010本来就是高低电平....
根本不是数字.
引用 网友D:

机器语言的1010还是语言吧,既然是语言怎么会是电压或者电流呢?

楼主:
01和电路上的两种状态相对应的,是人为规定的。只要是两种不同的状态,都可以认为某种状态是1,另外一种状态是0。
例如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反过来也可以。
一旦定义好了0和1,数据和电路上的状态就对应起来了。 ...
引用 网友E:

人为规定的我明白,1或者0可以定义成高或者低电平,就是搞不明白定义的1010是怎么变成电压或者电流啊。

网友F:
你去看看一下数字电路里面D锁存器那一部分的东西吧!!你就想象存储器中的每一位都是一个D锁存器。

网友E:
一个灯泡,有亮和灭两种状态,对应着就是1和0。通过电源开关,就可以控制亮和灭。那我给你一串1和0,你能把它变成灯泡的亮和灭么?就这么简单。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电路的状态,来实现0和1到电路状态的转换。如果把灯泡换成继电器,就可以通过它来控制其它的设备了,甚至反过来控制自己。用很多继电器和灯泡,就可以构成一个复杂的逻辑系统。如果再加上一个输入信号(例如一个时钟源),就可以让这个系统自动跑起来。最简单的例如做个流水灯。

楼主:
一个灯泡,有亮和灭两种状态,对应着就是1和0。通过电源开关,就可以控制亮和灭。那我给你一串1和0,你能把它变成灯泡的亮和灭么?就这么简单。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电路的状态,来实现0和1到电路状态的转换。如果把灯 ...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喻很好,我的疑问就在于:
      如果用开关来比喻,是用人的手按动开关,使开关动作,使灯泡亮灭;(开关之所以动是因为有手去按它)
      如果用继电器比喻,是有电压加在继电器的线圈,产生磁场,使触电动作,使灯泡亮灭; (继电器之所以动作是因为有电压加在线圈两端)
      那么,机器语言的二进制数怎么就有了能量了,它是软件啊,怎样使得输出了高低电平信号,就好比使“开关动作,使继电器上有了电压”。。。。
      我想二进制数肯定和高低电平信号有个转换关系,我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L,这么纠结,你在芯片内部定义了O,1的状态,OK,让它知道给它1端口要输出高电平,0要输出低电平,这不就是机器语言对应起来了,你要问,这高低电平怎么出来的?芯片内部自身那么多电路,内部电路产生的呗。。。。。L ...
引用 网友G:

哈哈,那也是,只有cpu的设计者才知道啊。。。

网友E:
机器语言的1010是通过编程器(烧录器)烧进存储器中的

网友E:
烧录器没有能量也是烧不进存储器的,所以外部要提供一个正确的电源。

网友H:
呵呵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啊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没有仔细去考虑过吧!其实这个关键应该是存储器的原理,存储器的接口电路接受到外部的一个规定的电压状态,会往对应的地址写入1或0,这个1对应了某种电气状态,即接口电路给对应的地址修改了电气状态,然后这种电气状态一直存在于相应的地址中。当被读取的时候,存储器里某个地址的电气状态被接口电路读出,输出了1,接口电路向外输出了一个电压状态,然后被别的部件读取。计算机运行,无非就是数据写来写去的,读来读去的!不知道 大家同意我的看法不?

网友E:
这个比喻很好,我的疑问就在于:
      如果用开关来比喻,是用人的手按动开关,使开关动作,使灯泡亮灭;(开关之所以动是因为有手去按它)
引用 楼主:

楼上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呵呵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啊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没有仔细去考虑过吧!其实这个关键应该是存储器的原理,存储器的接口电路接受到外部的一个规定的电压状态,会往对应的地址写入1或0,这个1对应了某种电气状态,即接口 ...
引用 网友H:

嗯嗯,是这样的,关键是二进制数和电压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网友E:
烧录器啊

网友E:
你是不是想问烧录器是怎样根据机器码对单片机进行编程的?

楼主:
烧录器啊
引用 网友E:

二进制数又是怎么让烧录器知道,我的数就是高电压或者是低电压呢。。

楼主:
你是不是想问烧录器是怎样根据机器码对单片机进行编程的?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啊,就这个意思

网友H:
这些状态的读取写入都是靠一些电路实现的,具体是什么电路,实现的电路原理,这个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E:
烧录器有自己的软件,用软件打开你要烧入的代码,烧录器不就知道了?然后根据不同的单片机选择不同的算法进行烧录。

楼主:
这些状态的读取写入都是靠一些电路实现的,具体是什么电路,实现的电路原理,这个就不大清楚了!
引用 网友H:

嗯嗯,确实,这方面资料网上找不到,教科书上也没找到啊,估计只有cpu设计者才知道吧

网友D:
嗯嗯,确实,这方面资料网上找不到,教科书上也没找到啊,估计只有cpu设计者才知道吧
引用 楼主:

书上都有.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压控流源.
mos管.
你这些不懂,就别想了.
电压/电阻=电流.你初中没毕业啊.

网友E:
世界上那么多单片机,教科书上怎么可能都有呢?
每种单片机的烧写算法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书上都有.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压控流源.
mos管.
你这些不懂,就别想了.
电压/电阻=电流.你初中没毕业啊.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二进制数怎么变成电压的啊。。。你知道你说说哟

网友H: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二进制数怎么变成电压的啊。。。你知道你说说哟
引用 楼主:
二进制数是我们描述的方式,其实在电路中他是对应一种状态的,这种状态是规定好的,通过电路产生和识别的。

网友E:
二进制数无论如何也是变不成电压的。我一天能写(包括复制粘贴)好多二进制数,如果能变成电压的话,还要发电站干什么?

楼主:
二进制数无论如何也是变不成电压的。我一天能写(包括复制粘贴)好多二进制数,如果能变成电压的话,还要发电站干什么?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对应成电压信号

网友C:
LZ真够纠结……
可以形象的的比喻为
一个存储器里是有无数个可以长时间保持电量的电容
1,也就是高电平,那么就对那个电容充电,怎么充电不用说吧?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存储器的内容会丢失
因为里面的电容的电量放干净了……

网友H:
我的意思是对应成电压信号
引用 楼主:
呵呵 楼主 有人被你激怒了!别钻再牛角里出不来 二进制数就是对应两种电压状态,能量是有外部电源提供,具体的电压值的产生与读取是通过电路实现的

楼主:
二进制数是我们描述的方式,其实在电路中他是对应一种状态的,这种状态是规定好的,通过电路产生和识别的。
引用 网友H:

有点意思了,是不是编译机器代码就是把这种电路状态给确定下来,这个电路状态的能量来源就是我们写程序敲击键盘时产生的高低电平。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对应成电压信号

假如人家单片机规定1表示高电平,0表示低电平,不就对应了?

网友E:
编译机器代码?

楼主:
假如人家单片机规定1表示高电平,0表示低电平,不就对应了?
引用 网友E:

人家单片机只认识电,你是二进制数,怎么让这个数变成单片机认识的电。

网友E:
我的水平很菜,所以一般高手听不懂的话我一般都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虽然不知道答案),可以翻译成高手们能听懂的话,但这次没办法了,不知道楼主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网友E:
人家单片机只认识电,你是二进制数,怎么让这个数变成单片机认识的电。
引用 楼主:

不是跟你说了吗?烧录器就是干这事的啊

楼主:
编译机器代码?
引用 网友E:

口误,应该是“编译成”

楼主:
呵呵 楼主 有人被你激怒了!别钻再牛角里出不来 二进制数就是对应两种电压状态,能量是有外部电源提供,具体的电压值的产生与读取是通过电路实现的 ...
引用 网友H:

呵呵,啥也不说了,哥们

网友A:
楼主,建议你出点小钱找人搞定,不是贬你,而是人各有各的专业,单片机上你重新研究很费时间。

网友E:
早些年的时候,输入程序是用纸带的,它就是一个外部存储器。纸带上按照相等的间隔划分,如果在该间隔内打孔,表示0,不打孔表示1,这就是对存储器进行编程,也就是把01数据写到纸带(存储器)中去了。计算机运行时,从纸带(存储器)上读取这些01(当然需要给计算机提供能量了,即供电),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了。

纸带是最容易理解的存储器了。另外还有磁带,根据磁带上不同区间的磁化强度和方向不一样,可以存储信息。这些信息是怎么写进去的呢?当然是由外部磁场了,只不过它是用机器写进去的,你也可以考虑用个小磁铁,人工一点点写进入,其实没啥区别,就是没机器快、准而已。磁盘、硬盘等,都是和磁带类似的原理,用磁场存储信息。

对于一些ROM芯片,编程时可以用电荷存储信息,也可以用通断来存储信息。简单点的,就是容丝型的ROM,这种芯片刚出产时,里面所有的小金属丝都是连通的(即所有的开关都处于闭合状态,假设为1)。当对其进行编程时,可以给部分小金属丝加上较大的电流,使小金属丝熔断(就象保险丝那样,被熔断),被熔断的金属丝就相当于一个处于断开状态的开关(假设为0),就这样,把0101数据写到存储器中去了。当给编程好的存储器通电后,它就可以根据开关的状态,输出高低(即10)电平了。

对于一个锁存器,好比是通过一个继电器它用自己一个触点来维持自己的吸合,一旦该继电器吸合后,电源就通过吸合的触电继续给线圈供电,继电器就会一直处于吸合状态,直到电源中断为止。这样,就构成了一个bit的RAM,给个信号让它吸合,它就会一直吸合,给个信号叫它断开,它就一直处于断开状态。它就具有了**的功能,并且可受外部的控制。

不知道这样说楼主能理解了不?

楼主:
楼主,建议你出点小钱找人搞定,不是贬你,而是人各有各的专业,单片机上你重新研究很费时间。
引用 网友A:

什么贬我,这个没看明白。

这个问题应该是微电子方面的知识,与运用单片机做产品关系不大,也是不需要了解的,我也是临时想到问问罢了。有人知道就正好学习下,没人知道就算了,我也不是重新研究。

楼主:
早些年的时候,输入程序是用纸带的,它就是一个外部存储器。纸带上按照相等的间隔划分,如果在该间隔内打孔,表示0,不打孔表示1,这就是对存储器进行编程,也就是把01数据写到纸带(存储器)中去了。计算机运行时, ...
引用 网友E:

存储器知道的,数电里面有

网友I:
呵呵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啊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没有仔细去考虑过吧!其实这个关键应该是存储器的原理,存储器的接口电路接受到外部的一个规定的电压状态,会往对应的地址写入1或0,这个1对应了某种电气状态,即接口 ...
引用 网友H:

非常支持yzs0126的讲法,也是楼主想要的答案吧

网友J:
感谢 computer00 ,我也理解了~~~

网友A:
我以为你是菜鸟,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你想复杂了,见谅哈。其实0和1是硬件行为,如果用单片机实现,就是单片机对端口的一些列有序操作的集合,而程序是指导单片机进行这一系列有序操作的源泉,所以是单片机端口在程序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系列有序操作组合,形成了端口上的01电平序列。

网友K:
中国的教育,唉,,,,

网友L:
一般用刷写器写进ROM里 或者有些51单片机自己有程序写入接口 可以连电脑的COM口直接刷写

网友D:
规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

明白了?.1就是5v.0就是0v.
如果1就是0v0就是5v这个也行,只不过不是业界标准.

楼主:
我以为你是菜鸟,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你想复杂了,见谅哈。其实0和1是硬件行为,如果用单片机实现,就是单片机对端口的一些列有序操作的集合,而程序是指导单片机进行这一系列有序操作的源泉,所以是单片机端口在程 ...
引用 网友A:

你看得明白我说什么吗

楼主:
规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龟腚 ...
引用 网友D:

1就是5v或者0就是5v。停电了,你对着你的灯泡大声叫1或者0,你家的灯泡就亮了。呵呵,玩笑玩笑。
如果连1和0是定义的高低电平都不明白还来注册21ic?

你明白我要问什么吗

网友A:
我确实看不懂你想问什么,下面两个问题可能是你想问的

A.如何让单片机发送需要的电平序列
B.程序是如何转化为数据并进而存储在单片机内的ROM中的

网友M: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因为楼主自己想多了,
其实你的语言在你用键盘输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高低电平了,借助于键盘和鼠标上的机械按键,
从此之后,至于编译啊,烧录啊,就只不过是电平转换的问题了,但是也没离开高低电平的概念。
你在屏幕上看见的字,也都是通过高低电平转换和传输得来的。

网友N:
我觉得很多人都没能真正明白楼主的意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锁存器的原理;
另一个,当单片机POWER ON 的时候,或RESET的时候,启动了最初的信号,以此触发到后来存储器里的电平状态(信号);存储器里信号电压,表征了程序所反映的逻辑。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请指正

网友A:
我觉得很多人都没能真正明白楼主的意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锁存器的原理;
另一个,当单片机POWER ON 的时候,或RESET的时候,启动了最初的信号,以此触发到后来存储器里的电平状态(信号);存储器里信号 ...
引用 网友N:

存储器里哪里有电平状态啊,只有程序,电平是由程序产生的。

网友N:
存储器里哪里有电平状态啊,只有程序,电平是由程序产生的。
引用 网友A:

电平状态是微观的,属于物质类,主要是和底层硬件打交道。

电脑程序是宏观的,属于抽象类,主要是便于人们**和分析。

存储器里的电平变化决定了其**状态,从本质上讲,存储器里只有电平状态,而存储器里存储程序之说法,只是简化模型结构,便于人们**和分析。

网友N:
或者说:
搞芯片设计的,关心的是存储器里的电平变化。
搞芯片应用的,关心的是存储器里的程序。

网友O:
看看《计算机原理》之类的书吧

网友A:
电平状态是微观的,属于物质类,主要是和底层硬件打交道。

电脑程序是宏观的,属于抽象类,主要是便于人们**和分析。

存储器里的电平变化决定了其**状态,从本质上讲,存储器里只有电平状态,而存储器里存储 ...
引用 网友N:

电平是硬件对逻辑的表达哈,存储器里只是靠电荷(例如FLASH)或其他物理方法(如铁电)来表达BIT序列,BIT序列只有经过单片机的解释(指令解码和运行),对端口进行顺序操作,才表现为芯片外部可以用示波器来观察的0、1电平哈。

网友P:
楼主就是个懒蛋,数电根本没看

网友P:
看完数电还不明白就看计算机体系结构

网友N:
电平是硬件对逻辑的表达哈,存储器里只是靠电荷(例如FLASH)或其他物理方法(如铁电)来表达BIT序列,BIT序列只有经过单片机的解释(指令解码和运行),对端口进行顺序操作,才表现为芯片外部可以用示波器来观察 ...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就是最原始的一位存储器!

常用的D型触发器、JK型触发器或T型触发器都可以用来存储电平0或1,  很早以前俺用D型触发器搭过一个4bit的存储器,用于一位机的中间运算变量暂存。

网友C:
来踢馆的……
鉴定完毕!

网友Q:
LS说的对

网友E:
楼主早跑得无影无踪了,你们还在热烈地讨论!
其实你们谁都不明白楼主想问什么,或许他自己现在已经明白自己想问的问题了,或许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没明白自己想问的问题。

网友R:
楼主先去看看数电中有一章是专门讲存储器的结构的,也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S:
他是放在移位寄存器里的。

网友T:
你问的问题很细致,像我一般知道个原理就行了,至于在电气上是如何实现的,确实没有仔细想过、
向楼主学习

网友U:
我的问题是机器语言是怎么存进存储器中的,也就是说机器语言怎么变成高低电平进入存储器的。。
    ------------------------------------------
机器语言为一串01010101010...,代表高低电平,编译器把代码编译成为机器语言之后,通过烧录器被烧到存储器中;至于如何烧,可看存储器的构造原理、烧录驱动;

也就是说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必须要变成高低电平才能存进存储器,
------------------------------------------------------
1010...代表高低电平了,存进存储器的时候,烧录程序读当前数据,根据当前值为0或者1来改变存储器某位置的状态(高或低)

从而被cpu读取,我就是想知道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是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的。 -------------------------------------------------------------
可参考烧录器驱动程序

网友V:
就是控制开关的闭合与断开,可以把单片机看成简单的开关(虽然单片机内部不是这样简单的结构),给单片机高电平开关闭合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微控制器内部结构不是几小时能说得清的,毕竟他积累了60几年的电子技术,咱们只要理解他的工作原理学会则、么用就行了。

网友W:
都没有回答出该问题的本质答案。

网友X:
这个估计数电里面不会有了,估计要去读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了。。

网友Y:
有点意思了,是不是编译机器代码就是把这种电路状态给确定下来,这个电路状态的能量来源就是我们写程序敲击键盘时产生的高低电平。
引用 楼主:

楼主是个打字发电机,敲击键盘就能产生高低电平,还能把代码写入单片机
以楼主这个看过,那个读过来说,估计只有这样说才能楼主理解

网友Z(2010-10-07):
个人觉得楼主是搞不明白数据形式的信息(01)怎么可以和能量形式的信息(高低电平)等同吧!
一是信息组成的问题,机器语言0101是人为了更加好的描述电路中两种状态而创造的数学描述,你可以用ABAB来描述也行,你可以看作是二进制,也可以看作是状态描述,其本质是没有变的。而将状态的排列组合定义成一种信息,这就成了机器语言。就好像汉字里的笔画构成语言,英文中的字母构成语言。
二“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这一堆数字如果是在你脑海里的话就是你脑细胞储存的状态的体现,敲进键盘时就是转化为键盘电路中的高低电平状态,进入储存器就是前面高手说的开关状态,这时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机器语言0101的一堆数字。信息在这个其中都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表达的形式。

网友AA:
LZ问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是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的?
1.0和1就是表示高低电平,0和1只是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符号来表示。0和1是规定的表示法了!
2.我们称之为0和1的机器语言,在机器内部就是电压和电流。比如:一般可以将0~2V左右的的相对低一点的电压规定为0,将3~5V的相对高一点的电压规定为1.若越接近0v,这个0越明显;越接近5v,这个1越明显了~
3.存储器里面就是存储就是这些电气性质不等的电压,我们称之为0和1的东西,读取的时候,按照一定的算法读取,是接近高电压的是1,接近低电压的是0.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B(2012-04-13):
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才找到这里论坛的,也认真看完了所有的回复,很多人都说,这是规定,您当您会大预言术,您说,光,就有了光?中国式的教育真可笑。也只有computer这位朋友解答到路上来了,但是也只是解释了一半问题,1010是一堆虚拟信号,如何把虚拟信号转化成实质的高低电平,所谓高低电平,你可以把它换种说法,导通和不导通,也可以说成打开闭合。很多人说到烧录,烧录只能改变一种状态,但是一条电路,我们通过编程,是可以在烧录后给多种状态的,P0^0=0;P0^0=1;一个LED灯会亮灭,说明电路状态是在发生改变的这个问题的源头在ispGDS上,也就是可编程通用数字开关,但是我是新手没搞明白这个数字开关的原理。也是卡在这里了。

网友AC(2012-06-13):
高低电平是人为规定的,只要电压进行比较就行,至于二进制和电压换算自然是模数转换

网友AD:
你去看看一下数字电路里面D锁存器那一部分的东西吧!!你就想象存储器中的每一位都是一个D锁存器。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我把存储器就当做D锁存器或者触发器!
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AE:
单片机内部有N多个D触发器和N多个D锁存器,还有很多其它的数字门,程序的语言编译成1010等机器码后,按顺序一个一个的写“写”入“D触发器或D锁存器”里,当需要执行时,D触发器(D锁存器)一起在晶振“时钟”的作用下,向各引脚或其它“存储等”区域做输出动作。这就是  程序语言--机器码--执行 的执行过程。

网友AF(2012-12-16):
楼主,你已经很牛了!你知道吗,至少你已经只需要从机器语言开始问起了。我还想知道高级语言(如c,c++),是怎么变成高低电平,进而引发动作的呢!关于你说的问题,有位楼层的朋友说的好,那只有去深造学一下集成电路设计了!看了这么多朋友的观点,我知道!我与楼主在这一问题上是在同一层次的。见谅了!
言至此,我也想粗谈我对你的问题的理解,为配合你,我从机器语言开始谈起!首先你必须明白根本就没有0,1这个量,这只是两种状态,你懂吗?在一般的电子,电气产品(这里提一点是电气控制部分即弱电部分)所有的能量均来自220V市电,经电源电路可以形成多路直流电压。大家都知道的5v,12v,24v,还有从多少到多少,这些电压值是根据半导体材料的耐性理论计算而来,是行业标准,就无需纠结,否则你要去学集成电路材料学了!哈哈。。那么大家都知道单片机是+5v供电的对不对。好宏观工作条件建立了对不对?下面就要说这个0,1了。
0,1在存储器中是有电量和没有电量,他是一个微观的概念。他就会和模电中说的放大电路那样进行一系列放大形成一个范围去推动后面的门电路。通通断断的,进行电路切换。单片内部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0,1的实现还是需要通过模拟的量进行变化和推动。只是你直接就奔推动的值去了。你不了解的是这个推动的0,1这个概念背后对应的电压值怎么来的。对不对?当让是根据集成电路的材料设计出来的了。很复杂。那就需要探究所有元器件的特性,再去计算了。

网友AG:
建议你看下存储器的原理,数电书上:)

网友AH(2013-04-30):
一个有意思的老帖子了。我无法准确回答lz的问题,但我可以解释楼主的问题,免得无知者乱说。
我理解lz的问题是,在现在的cpu中,再执行类似setb acc.1(换成机器码比如是01010110101001),如何就使得acc的最低位状态成为高电平了(如果你是8086的汇编学习者,这个指令可以用mov al,1代替)。cpu会认识数学的二进制数01010110101001b吗?

在打孔机时代,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看:
你的01010代码,需要专职的程序录入员将0和1用打孔和不打孔的方法,转换为纸条上的一串孔洞。然后有孔的程序纸通过光照区,有孔无孔转换为光点和暗点,再通过光敏元件,转化为高低电平。以后机器中就再也不会出现0和1,只有高低电平了。

可以说,录入员之前是一个世界,高级语言也好,汇编语言也好,机器代码也好,都是0101的二进制数字世界;光敏传感器之后,都是高低电平的世界。录入员+光电检测完成了这种转换。

现在的计算机,和打孔机时代的区别,只不过是输入变成键盘了,按键接通和断开代替了光线的有和无,在每个键下面的识别电路以后,就完全是高低电平的时代了,010已经不存在了啊。01在哪里?在我们的头脑中,在程序纸上,在键盘表面,在显示器上,就是不在键盘以下的空间中。

至于setb acc.1,也就是01010110101001在硬件上对应的低高低高低高高低高低高低低高。这一串高低低高如何使得累加器最低位输出高电平,只不过是cpu中许多级的数字逻辑电路实现的,这个不是lz问题的主要所在。

至于楼主后来提到的能量来源,虚拟的数学的01010序列,转换为物理的电平,除了需要电源以外,提供转换过程的直接能量来源其实就是我的指头敲击的机械能啊,呵呵。此话为回应前面帖子中关于能量的随口而言。

这个答案也送个我的女儿,因为昨晚她问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I(2013-11-12):
楼上的答案是最恰当的!

网友AJ:
很好。支持一下!!!!

楼主(2013-12-16):
几年没有上21IC论坛了,今天才看到大家的讨论,我想的应该和92楼说的差不多。

我们用开发环境敲代码的时候,已经通过键盘把信息存在了电脑的存储器中,在通过编译器、汇编器变成了机器码10101010,之后把这些信息下载到烧录器中,烧录器把机器码烧到MCU中的存储器中,所以机器码101010能量的来源就是我们敲击电脑的手指头,呵呵。。

网友AK:
数字电路从头看起,从门电路,触发器,时序电路入手。

网友AL:
CPU内部里有个步骤叫‘译码’,它就是把这些‘101010’的机器吗译成相对应的CPU动作

网友AM(2014-07-15):
引用 网友W:
都没有回答出该问题的本质答案。

其实59楼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AM:
引用 网友Z:
个人觉得楼主是搞不明白数据形式的信息(01)怎么可以和能量形式的信息(高低电平)等同吧!
一是信息组成 ...

说的好,

网友AM:
忍不住说两句,首先我也是带着楼主的疑问来到这里的,前面那些打击楼主的,我想无非两种:1.真的大神,觉得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所以一笔带过;2.根本就是理解能力问题,没有弄懂楼主的疑问;我想后者居多。
还有这个问题59楼第一个给出楼主想要的答案,但是不知是楼主没理解还是没注意看,92楼给出了最理想的答案,至此我又对21ic有了点盼头
建议那些批评楼主的自己好好把问题和59楼92楼的答案看看

网友AN:
“我就是想知道机器语言的1010这一堆数字是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的。”可以很负责地告诉楼主,这些code信息是通过烧录器变成高低电平存在内部rom或flash中的

网友AO(2014-09-25):
很老的帖子了,作为新手,我也是搜索才进入论坛的,看了这么多回复,我也理清了自己的疑惑,下面是我的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
无论我们编程也好还是通过机械运动抑或语音等等,这都是我们人与机械(或者设备)的通讯方式,通过各种通讯方式,我们的人类理解的信息就存入了设备中,然后不断传输,不断再利用。
设备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设备理解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人通过各种办法使设备之间能互相理解(各种物理方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行为-指令-行为。指令的产生也是需要行动的,指令的传输也是需要行为的,或者指令本身为行为。

网友AP:
楼主一看就是菜鸟,这个问题其实极其简单,我们把代码写好至于怎么变成电平,是软件统一好的,比如指令MOV的机器码被PC弄成一串8位的电平按照一定的顺序烤进单片机的存储器,是0就烧0,是1就烧1,至于怎么烧就是编程器的事,或者是单片机内部固化的烧录程序的事,楼主又何必多此一举问这个问题

网友AQ(2014-11-21):
lz想问的是机器语言01怎么变成高低电平,看到好多人装大神真有点醉了,或者说真的没理解要问什么。
软件写10,然道硬件就知道是高低电平啊!!你对着电灯泡大喊开关灯泡就知道开关吗?势必要通过某种介质,至于是什么介质就是lz想问的

网友AQ:
引用 网友AP:
楼主一看就是菜鸟,这个问题其实极其简单,我们把代码写好至于怎么变成电平,是软件统一好的,比如指令MOV ...

请问计算机每次也都需要烧录器把程序拷进去才能转化为相对应的电平吗?那么计算机烧录器长什么样子呢?

网友AQ:
看到有好多人不懂装懂真是无语,还有为中国的教育感到悲哀,我们这一代终究不会有人研发出系统来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R:
引用 楼主:
这个比喻很好,我的疑问就在于:
      如果用开关来比喻,是用人的手按动开关,使开关动作,使灯泡亮灭 ...

电平是输出在端口上的啊

网友AS:
本来想说两句,打开帖子后发现高手太多啦!不好意思出丑了。

网友AT:
想像成各种门电路

网友AU:
引用 楼主:
数电里面好像没有说得很具体,只是说机器语言1010就是代表高低电平,至于说编译后产生的机器码1010是怎么变 ...

这是模电数电问题

网友AV(2015-09-08):
没有想到我也翻到这个旧帖子了。但是知识没有新旧之说。姑且在此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楼主的意思就是逻辑上的字面上的0,1序列组成的程序,怎么转换成了计算机内部表示的高低电平的。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在编程的时候,比如用C或者其他汇编等工具写代码的时候,写的代码都是通过键盘敲进去的,你观察一下键盘,键盘就是一个矩阵,你按下a,就把a的扫描码输入到内存了。而这个扫描码就是一个高低电平序列代表的字符a,你按下一个数字1,就把他的asscii码输入到内存内了。就是0x31,你的程序源代码都看起来是字符序列。但是在内存内部保存的都是0,1序列。也就是对应高低电平序列的。你可能会问,怎么我看起来都是可以认识的字符和数字?那就告诉你,因为有显卡,显卡上有字符发生器,可以把对应的字符的字模,显示到显示器上,你看到的就是你的程序代码,都是文字。而实际在CPU看来,都是高低电平。

所以,你说的0,1序列怎么转换成的高低电平,这个已经在你敲键盘的时候,就已经把相应的高低电平送进CPU内了。然后送到RAM保存下来。都是靠电平来维持的,各种D触发器的。0,1之类的,只是我们人为的一种标识,属于信息世界,与之对应的高低电平,属于物理世界。这两个之间的映射靠的是键盘这个转换器。  0,1是在你头脑里的,高低电平是在电子线路里面的。中间的桥梁就是键盘或者其他输入输出设备,很多了。比如鼠标也是。呵呵。

请多指教了!

网友AW:
呵呵,楼主学的越多越迷茫啊,其实楼主把问题想反了,应该倒过来想,其实不管什么语言在敲键盘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好了高低电平,这个时候就能用了,不要相信什么电脑只能识别1和0这样让人迷茫的话,要是认真些就像楼主说的电脑是机器它咋能知道数字1和0是什么东西呢,只不过现在的键盘是为高级语言而生的,软件早就设置好了,你输入的英文意思所按下的键盘键就相当于按下这些1010101……,最早的键盘其实只有1和0这两个键,这样既不好**也不好操作,不知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AX:
继续挖坟:机器码本身是门电路对信号判断后锁存放在存储器里。输出时反过来,机器码代表的高低电平驱动/控制外部电路实现功能。数模不分家啊,归根结底都是晶体管、阻容感。。。楼主瞄几眼存储器工作原理应该就透彻了。

网友AY:
感谢楼主和解惑的大神 也是带着问题进来的  迷糊很久过了

网友AZ(2017-01-04):
115楼是真正的理解了楼主的问题,并且解释的十分清楚,很不理解前面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冷嘲热讽

网友BA:
对于楼主的问题,59楼说的看

网友(2017-07-08):
引用 网友D:
1010本来就是高低电平....
根本不是数字.

不懂装懂

网友BB:
硬件如何对二进制数进行操作,笼统的说就是通过锁存器阵列,所谓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加法器、乘法器、除法器等就是这样的阵列,所有这些都由数量巨大的MOS管组成,由完全的硬件逻辑传输、计算二进制数。那些不靠谱的并且似乎胸有成竹不容置疑的回复真是令人感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