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关运放在单电源下的"最关键注意事项"

楼主(2010-08-04):
在很多电子论坛经常看见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进行测量放大的电路,出现啥啥问题、不能正常工作等等。
实际上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不同运放的不同输入结构造成的。

在说明下面这个问题前,首先强调一下:
  对于单电源应用,我这里指的是"直流"放大应用,此时运放的输入端电位受输入信号的牵制,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直接影响到运放的输入端电位。
  而对于放大交流信号,因为有输入、输出电容隔离,此时运放用啥电源都没有关系,所以不在此讨论话题内。

  对于直流放大,因为没有了隔直电容,输入信号的直流电位就会直接影响到运放的工作点,如果运放输入端工作电压超出运放的Vicom这个参数范围,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Vicom这个参数一般都有正负两个值,究竟是啥含义呢?以NE5532的Vicom参数为例:

从NE5532的内部结构知道

  运放输入端必须要比Vee脚高2V以上,以便可以给公共恒流源提供工作电压。如果运放输入端接到Vee脚,那么差分管Vbe没有偏压,并且下面的公共恒流源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运放也就工作在非正常状态了。所以得到Vicom的最小值极限就是必须比Vee高2V
  同样可以推导到如果运放输入端接到Vcc,他也不能工作,也必须比Vcc低2V才能工作。所以Vicom的最大极限值就是比Vcc低2V。
  所以我们看到NE5532的Vicomm有2个值,分别是正负13V,意思是在正负15V供电下(即Vcc=+15,Vee=-15V),运放差分输入端的电位必须要比Vee高(-13)-(-15)=2V以上,比Vcc低(+13)-(+15)=-2V。

再看看LM358的输入结构

是PNP达林顿输入结构,当输入端接到Vee脚(也即图中地),此时PNP管仍旧能正常工作。
而LM358的Vicom参数如下:

  说明在单26V供电(Vee=GND,Vcc=26V)下,Vicom的最小值可以为0V,即允许输入端直接接到Vee脚。

但为啥叫称呼他们为单电源运放呢?
  这主要是相对于输入信号的地来说的,
  因为一般输入信号是以自己的地为参考信号的,当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入信号的直流电位肯定就是地电位0V了。
  如果你的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即输入信号的地是接到VccVee正负电源的中间,那么即使没有输入信号,运放输入端电位仍旧能保证>Vee 和<Vcc,即运放差分输入结构能正常工作。
  如果你是单电源供电的的话,输入信号的地其实就是接到了运放的Vee脚。当没有信号时,运放的输入端也就是0电位了,也就是和Vee脚电位相同,此时一部分运放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例如上面的NE5532,他的输入端电位等于Vee脚时,当然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对于ne5532来说,单电源下的直流放大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但对于LM358,输入端电位等于Vee时,他仍旧能放大,

  所以单电源运放就是指这一类Vicom的最小值等于Vee脚这一类的运放。
  所以设计一个直流放大电路时,特别是在单电源下应用时,关键要注意输入信号相对于Vee脚的电压是否超出运放的Vicom范围。

网友A:
楼主继续写,这个有用

网友B:
Vicom电压包含GND和vdd的不就OK了,看看SGM324的规格

楼主:
总之单电源下使用,如果你能确保输入信号任何时候>满足Vicom,那么你用啥运放都可以,
  例如某些电桥电路,其两个输入端一般肯定大于某个电压,那么即使用单电源供电,用非单电源的运放也可以。
  很多人主要是没有注意到Vicom这个参数导致电路有问题。

既然有vicom达到Vee的运放,那么也有Vicom达到Vcc的运放,
我们再看看TL074的Vicom参数,

这种运放有什么用呢?这种运放用在高端电流检测最好用
例如很多人要检测某一路电源的电流情况,检测电流当然就要串入一个电阻啦,这个电阻可以串在电源高端,也可以串在电源低端。
串在低端的话,电源就不能和检测电路共用地了,这样有时引起不方便;
串在高端的话,很多人可能会用桥式检测电路,将R4上对地浮动的电压信号转变成对地的电压。但桥式电路对分压电阻的匹配程度非常非常高,通常很难做好。
但如果你用Vicom最大值达到Vcc的运放的话,可以用右图的电流变换电路,将R1上的负载电流转变成R3对地电压,其精度很高,稳定性很好。

如果运放的Vicom最大最小值范围是Vee和Vcc的话,这些运放就是Rail to input运放。
要实现Rail to input的话,运放输入结构肯定需要两个差分电路,例如互补全差分输入,互补P NMOS差分输入。这样才能达到rail to input的效果

网友C:
你是HIFIDIY论坛的吗?记得好像有这么个ID,当年参考过他(你?)的三极管测试仪

运放输入共模这个主要是很多时候对于IC电路的分析都忽略了结合内部结构,而这些端口的内部结构经常会限制使用范围

网友D:
顶~
相当棒的**,讲得很好!

网友E:
真的 很好

网友F:
学习了,请问分析时为什么要输入端接到Vee脚,什么意思?

楼主:
学习了,请问分析时为什么要输入端接到Vee脚,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F:

这里针对的是"直流"应用,
所以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入端的电位就是输入端的GND的电位,
而单电源下,输入端的GND就是接到了运放供电的Vee脚,
所以没有信号输入时,运放的输入端的电位就等于GND,也就是Vee脚的电位。

   因为我的晶体管图示仪是单电源供电,并且涉及到直流放大和差分电路测量,还有单电源下的双向恒流发生电路,因此对单电源这部分的性质考虑的较多,总结出来的观点。

  实际上也不一定要知道运放的内部差分结果,只需知道其Vicom数值,以及测量条件(即Vee Vcc是多少),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运放是否适合单电源下运用,或者是否需要一个不对称的供电(例如+26V -5V),以便使运放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回复 楼主:
学习了,以前只注意到共模电压不能过高,没想到过低有时候也是不可以的,谢谢!

网友H:
很好,平常容易忽视的参数。

网友I:
很好。真是高手哦!

网友J:
简单的说,任何一个运放都是由三极管构成,op处放大状态,也就是三极管处放大状态,所以Vcc-2>|Vin|.

网友:
总之单电源下使用,如果你能确保输入信号任何时候>满足Vicom,那么你用啥运放都可以,
  例如某些电桥电路,其两个输入端一般肯定大于某个电压,那么即使用单电源供电,用非单电源的运放也可以。
  很多人主要是没有 ...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右图的电流变换电路"  这个“右图”的电源V1负端应该接地吧? 否则看起来真别扭

网友K(2010-10-05):
感谢楼主分享,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单电压运放且单电压供电,想正向放大一个小的直流信号(几mV),会有问题吗,有个同事告诉我正向放大时信号不能太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电路图如下,麻烦您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单电压运放且单电压供电,想正向放大一个小的直流信号(几mV),会有问题吗,有个同事告诉我正向放大时信号不能太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电路图如下,麻烦您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
引用 网友K:

运放的开环增益是和输入共模有关系的,即使是轨对轨输入的运放也一样,具体范围和输入级的设计有关系,注意datasheet的标注
这个电路关键是能低到负电源轨,第二个重点是失调电压

另外轨对轨不是万能良药,这种运放在整个允许的输入范围内开环增益有一定的波动,失真会大于非轨对轨运放,轨对轨输出级输出阻抗也稍高

网友L:
正解决了我一个大疑问,太激动啦!

网友K:
to bbyeah:
做光电检测用,前一级是将光电二极管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光功率稳定(不是脉冲波形),理论上转换后的电压应该是直流信号,但是转换后的电压范围比较宽,最低可能达到几百uF,不知道这一级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光电检测中完全可以采用一路高速运放进行电流到电压的转换,我有好几个客户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案,这里运放的增益带宽有250MHz基本就可以满足需要,但不可避免的,加上失调电压的影响,转换后的电压会有“放大”,可以看成是整体抬高了基准,因而后面还是可以很容易处理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K:
第一级一般是用电流反馈放大器做跨阻放大
最低到几百uV?这个其实反而不是太重要了,你说信号很大,那么我能否理解为是信号摆幅很大负摆幅部分可以低到瞬时电压几百uV?
从输入共模看,轨对轨运放够了,但是这种运放一般没有高速的,都是针对低电压电路

网友M:
得学学,好东西啊,初学者的福音啊:D

网友N(2012-04-06):
抽空学习一下

网友O(2012-08-28):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看过有一些运放用的是单电源供电,一般都会有一个端口的电平是供电电压的一半,那么22楼的图是否可行,还有在四楼那是说反了么?

网友O:
四楼那里说的

网友P:
设计一个直流放大电路时,特别是在单电源下应用时,关键要注意输入信号相对于Vee脚的电压是否超出运放的Vicom范围。对!

网友Q(2013-06-11):
受益匪浅啊

网友R(2013-08-26):
这个必须有用

网友R(2014-02-20):
好东西,但是不是太懂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看过有一些运放用的是单电源供电,一般都会有一个端口的电平是供电电压的一半, ...

请问下你的问题弄懂了吗?能给我讲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