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测量脉冲电压峰值。

楼主(2010-08-04):
我想测量一个频率为5Mhz峰值大约为5V(在左右变化)左右的脉冲电压的峰值。另外这个脉冲为正负脉冲,但峰值正负峰值相等。要怎样测呢?
非常想知道有没有可以直接用来使用的芯片。谢啦,各位大手!

网友A:
直接拿来使用的芯片,只能是高速A/D芯片。这个东西相当贵,而且需要高速CPU配合。

简单的电路,是检波电路。但存在比较大的误差,而且受温度影响较大。信号越小,误差越大。不过,5V峰值的信号已经不算小。
市上有高频电压表,可以直接测量这样的电压,价格也不太贵,可以参考其电路。

以上是放在你的电路板上,长期连续测量的方法。如果是只需要测量一次,且精度要求不高,拿示波器看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