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稳压

楼主(2010-08-04):
需求:一个汽车上的应用,需要提供12V的电源,最大电流1A。
条件:汽车上的电瓶标称电压12V,当发动机工作之后,发电机向电瓶充电,电压会缓慢上升,可以达到14V以上。

请大家指点一下应该如何实现12V的稳压。

网友A:
找个耗散功率大于5W的LDO

网友B:
加装并联稳压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应该使用开关电源。

楼主:
根据端电压来调节PWM占空比,已经解决问题,不需要稳压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