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怎么计算啊,直流信号可以放大吗?

楼主(2010-08-04):
(图片)

网友A:
直流无效

网友B:
直流被电容隔断了,问一下,如果没有输入,应该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吧
然后输入交流信号,因该是在直流输出信号上叠加。
问一下,如果输入一个直流信号,会怎么样?

楼主:
同相输入的直流信号可以放大吗?

网友C:
4楼:
同相输入的直流信号也不行。
放大直流信号(实际上是变化非常缓慢的信号)不能用电容耦合。

3楼:
这不是跟随器。

楼主:
5楼:我问一下那个输出的结果应该是多少?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C:
6楼:
输入不知道,输出怎么能知道?
此电路,如果信号源是电压源,C168容抗在输入信号频率上远远小于R5电阻,那么增益是10倍,即R3/R5。

楼主:
7楼:输入是个交流信号,我用示波器测试了,输出的结果10ui+1.25v(直流信号),但是我不理解怎么计算的?可以用叠加定理来求啊,反相作用输出+同相作用输出?

网友D:
对直流而言,同向输入端的端电压与反向输入端的端电压应该接近相等的,反向输入端因输入直流无效,与运放构成了电压跟随器,故输出端会有1.25V的直流电压.

网友E:
哎。。。不会算。。。
只能猜:
因为有隔直电容存在,所以直流放大倍数为一,故输出1.25v直流
交流对电容短路,所以放大倍数为r3/r5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很对呀
7楼就是用叠加定理就可以了吧,算出来和你测得结果完全一样的呀!

网友G:
根据叠加定理,一,先把输入交流信号接地,计算同相端直流信号引起的输出直流信号为,5/4=1.25V.因为反相输入端有电容,故即使输入端接地,仍没有放大作用,根据虚短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均为1.25V,且因流入反相输入端的电流几乎为0,故输出端电压和反相输入端一样同为1.25.
二,计算同相输入端接地时,交流信号引起的输入交流信号为,-10Ui,计算方法为Ui/10K=-Uo/100K。故Uo=-10Ui.最后该交流信号叠加在1.25V的直流信号上输出。而且交流信号与输入信号是反相的。
把分数给我吧!

网友H:
输出加了电容干嘛啊~~直流出不去的~~~

网友I:
楼上的楼上,分析透彻

网友J:
根据叠加定理

网友K:
回复 网友G:
同意12楼的分析!

网友K:
由于该运放属于单电源供电,只能输出正电压,而不能输出负电压!由于输入信号是交流信号,运放的输出也就是交流信号,为了不产生输出失真,必须要在输出信号上叠加正直流电压,所以才有了同相输入端的PV_5V的直流电压。

在大师们面前,班门弄斧了!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互相学习!

楼主:
17楼:分析的好像正确。我在问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应该是怎么样?

网友L:
楼上的,应该输出正玄波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M:
输出饱和了吧?应该是5V的电源电压吧?

网友N:
maychang无处不在啊!
5# maychang

网友K:
回复 网友M:
同意20楼的说法。这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同相比例放大器,V+=1.25V,Vout=(1+R3/R5)V+=13.75V ,但是运放的电源电压只有5V,所以运放饱和输出5V。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