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板涂胶对射频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好说,灌胶导致的分布参数变化跟电路设计、元件、PCB等都有关,而且本身因灌胶工艺、用胶材料及密度等都存在离散性,而2.4G频率较高,不建议这么干。

楼主:
多谢2L,如果不涂到电线上,应该影响会较少吧。是有点不敢这么搞。但用户有时不小心粘点水电路板就坏了。所以想看看是否能够涂涂胶

网友B:
要看你的电路如何设计的,如果过多的利用了微带线等利用PCB板做介质的电路形式,则要谨慎
如果基本没有微带线,可以考虑喷涂低介电常数的材料,薄一点就好

网友A:
防水最好还是从外壳上下功夫,只要PCB材料适当,外壳防水设计到位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冬瓜:是倒F天线,天线本身有阻焊层不用喷,其他部分喷就可以,我准备试试看,你知道那种介电常数低吗?

老春:机壳已经做了,没有得改了,呵呵,下次一定做得尽量有放水条就好了,那种软软得橡胶带卡住,在机壳上留条槽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C:
据说硅胶对2.4G信号影响很大,之前在WIFI论坛看到的,自己没有实际研究

楼主:
7l: 能否指点下是那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