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产品的4094接口电路有点不解..

楼主(2010-08-04):
该产品是用430的MCU去控制5V工作的4094,下面是它的接口电路,
不解的是,为何单单STR增加了一级三极管呢?

网友A:
为了反相,两次反相即为同相,故STR和端口同相,而左两图中则与端口反相。

楼主:
程序中给反过来不就行啦?

网友A:
那当然也可以,这样的电路不是必须,从设计看也显然出自初学者,事实上,3V逻辑是可以直接驱动5V CMOS器件的,特别是TTL兼容逻辑,看看器件手册就该明白,担心容限问题时可加上拉电阻解决。但要注意的是,5V逻辑驱动3V器件时要区分端口类型,。

楼主:
是台湾人设计的,工业上的,板上直通380V供电,变压器降压...最终继电器输出
这个4094就是用于扩展继电器..一排,很多继电器。。
初学者...不会吧,,,这公司业内算蛮牛的啦,成品做工也很好...所以才想研究研究...
多谢chunyang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