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求助: 有没有人用IO模拟时序驱动Nand Flash

楼主(2010-08-04):
最近要做个项目,需要海量存储,想用三星的Nand Flash,MCU想用LPC2368,其他功能都能满足,就是没有外接读写总线,比较郁闷,考虑用IO模拟时序实现Nand Flash 的读写,不知是否可行?有没有高手这样用过?
另外,如果用LPC2378,倒是有读写总线了,可是内核需要1.8V供电,也比较郁闷,所以还是想LPC2368能实现的话最好!
盼复!

网友A:
LPC2378是单电压供电的吧?!如果你是3.3V供电,那IO口电压也是3.3V的。

楼主:
我看了手册,LPC2378内核是1.8V供电的,外设是3.3V供电的。

网友B:
以前2378是双电源,后来1。8V的引脚现在是NC了

楼主:
找了个新的手册看了,确实改成单电源3V3了。对我现在的应用来说,144的PIN确实太浪费了,100PIN已经足够了,总是不能两头兼顾。

网友C:
nandflash驱动就是IO模式驱动吧 你的海量是指多大?

楼主:
现在用的Nand只是64MB,说海量是针对我们的数据包来讲。

楼主:
考虑还是用LPC2378吧

网友D:
以前用AT91SAM7S64模拟总线与NandFlash通讯成功过,可在DIY小组讨论区查找相关的硬件连接关系与软件驱动程序.

网友E:
可以上atmel官网上下载下历程,然后倒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