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关于STM32 SPI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STM32的SPI在作为主设备,与一个带有SPI接口的AD芯片通信。
      时钟,相位都配置的对,数据位配置为8位。
      我想问一下:在STM32的SPI主设备从从设备读取数据时,是不是需要主SPI为了提供从SPI的时钟而需要向SPI任意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才能从从设备中读取数据?
      如果是,这个时钟是8个SCLK,还是16个SCLK?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SPI设备什么时候要发送数据,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楼主:
我用绝对地址去取SPI1_DR的内容,在MEMORY也看到数据了,在SPI1_DR中也看到数据了,就是用指针去指这个绝对地址时总是第一个数据取不出来,其余的数据都可以取出来,而且也都正确,请问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绝对地址去取SPI1_DR的内容,在MEMORY也看到数据了,在SPI1_DR中也看到数据了,就是用指针去指这个绝对地址时总是第一个数据取不出来,其余的数据都可以取出来,而且也都正确,请问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不明白“用绝对地址去取SPI1_DR的内容”与“用指针去指这个绝对地址”有什么区别?

如果“总是第一个数据取不出来”,可能需要像你在楼主位说的那样“需要主SPI为了提供从SPI的时钟而需要向SPI任意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才能从从设备中读取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附件,东西都在里边呢,不用看帖子上的代码了。

STM32 SPI问题.rar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看你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给你贴出来吧,
u32 *p = (u32 *)0x4000380C;//这是定义SPI2—DR的地址
for(im=0;im<25;im++)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temp++);
Delay(1);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Delay(1);
//以上两个发送是一个命令字,提供给某一个SPI接口的芯片命令字。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这个就是任意发送的一个字节,为了给从SPI提供一个时钟信号
Regs_Value[im] = *p;//P指向的就是SPI2-DR,从芯片内部读取数据,放到数组Regs_Value里
Delay(1);
}
以上是我取了25个值,这25个值是由一个芯片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四张抓图,您看一下吧。

网友A:
我5楼的帖子你看见了吗? 8楼贴出的代码与我5楼的帖子有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了,可是我在读取数据时已经发送过时钟了啊,况且我后面的数据也都是正确的啊?这个P也就是指向SPI2-DR的地址,我没有用库里的SPI-Receive()函数来读取,(我以前用来,也读不出来的,我才想着用指针去读的),我的那几张截图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我感到很是奇怪,希望您帮我解惑一下。谢谢您!

网友B:
可能是读SPI_DR之前没判断SPI_I2S_FLAG_RXNE位。

楼主:
判断也不行啊,我已经试过了,这个问题困惑我好几天了。有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是你前面只SEND,实际SPI_DR也收到数据了但没有读出,会产生OVR错误,后来从SPI_DR读出的是之前的数据。你试试每次SEND之后都读一次SPIDR。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我这个芯片是发送两个命令字才送出一个数据的,也就是在第17个时钟沿儿才会有数据的。按你说的,那芯片就错了。我用示波器看过,数据也确定是在第17个时钟沿儿到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兄弟,我这个以前也试过了,还是不会出来啊?

网友A:
你把图片直接贴出来不好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不能下载。

网友B:
:funk:没道理啊。。。你把优化级别设置为0看看,或者把你新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大哥,不是我不想上传,而是这里上传图片太麻烦了。以下是我传到别的网站又转过来的,您看一下吧。谢谢。第一次读数据
第二次读数据

第三次是个0X00所以没截图
以下是第四次的

这个是第N次的

网友A:
大哥,不是我不想上传,而是这里上传图片太麻烦了。以下是我传到别的网站又转过来的,您看一下吧。谢谢。第一次读数据
第二次读数据
http:// ...
引用 楼主:

传图片只需点击"高级回复"即可,这么简单都嫌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级别太低吧,我这儿没有高级回复的功能。
只有以下几个功能:

网友A:
晕,每个人都有,就在输入框的右上角,:L

楼主:
哦,没有看见,以前没发过图片。呵呵...
第三次取到的数据是0X00,没有截图。

第一次读的数据

第一次读的数据

网友A:
请贴出波形图。

楼主: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谢谢了。

这个是时序图

这个是时序图

这个是说明

这个是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的是一次只读一个寄存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人回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您一下:假设SPI1为主设备,SPI2为从设备,这个
SPI_SendData(SPI2,0X55);
函数中的0X55写在SPI2的哪个寄存器了?我看库函数写的是DR寄存器,但是通过SPI-DR寄存器并没有看到0X55这个数啊?谢谢!

网友A:
读写SPI_DR操作的是不同的物理寄存器,读时操作的是接收寄存器,写时操作的是发送寄存器,程序员无法读发送寄存器,也无法写接收寄存器!

网友A:
STM32的SPI在作为主设备,与一个带有SPI接口的AD芯片通信。
      时钟,相位都配置的对,数据位配置为8位。
      我想问一下:在STM32的SPI主设备从从设备读取数据时,是不是需要主SPI为了提供从SPI的时钟而需要向SPI任意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才能从从设备中读取数据?
      如果是,这个时钟是8个SCLK,还是16个SCLK?
      谢谢!
引用 楼主:

根据25楼给的时序图,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为了提供从SPI设备的时钟,主SPI设备需要向从SPI设备任意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才能从从设备中读取数据;这个时钟是8个SCL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调试出现了一个问题,本来是第一次读就该出来的数据,却在第二次读的时候才出来,例如:从某个SPI芯片读出来的数据,时序图已经贴过,读第一次应出来数据0x52,第二次0X86,第三次0X54,。。。依次把它们放进一个数组中。REGS[],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REGS[0] = 0X00,REGS[1]=0X52,REGS[2]=0X86,REGS[3]=0X54,。。。,我保证数组索引没有错。数据读时序就是25楼帖的图。想请教一下香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猜是下面的一个原因,不知道对不对?还望指教。
      SPI-DR是一个16位的循环移位寄存器,我设置的是MSB先出,8位的数据格式。可能是这个寄存器先把读出来的8位数据移位到SPI-DR中的高八位,再读进下一个8位数据时,先前读出来的8位数据被移位到低8位,从而被读出来。在读第三个数据时,第二个数据被移位到低8位,依次类推。是不是这样的呢?谢谢。

网友A:
你的猜测是错误的,按照你的猜测,就没有必要设置8位或16位模式了。

你把读数据的那部分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r(im=0;im<25;im++)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temp++);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以上两个发送是一个命令字,提供给某一个SPI接口的芯片命令字。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这个就是任意发送的一个字节,为了给从SPI提供一个时钟信号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gs_Value[im]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从芯片内部读取数据,放到数组Regs_Value里

}

楼主:
我用模拟的SPI都没有这个问题,读出来的数据也没有我在31楼所说的问题。但我调试一些ST读SPI接口的FLASH芯片的例程时,也没有发现数据移位的问题。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实在不解,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33楼的程序产生的波形?

楼主:
时钟正常,STM32的DIN管脚有数据输入,DR里有值,但就是取不出来。当第二次发送时钟时,数据就出来了。

网友A:
时钟正常,STM32的DIN管脚有数据输入,DR里有值,但就是取不出来。当第二次发送时钟时,数据就出来了。
引用 楼主:

“DR里有值” 什么值?
“但就是取不出来” 什么叫取不出来?前面你怎么知道“DR里有值”?
“第二次发送时钟” 第二次相对什么说的?是发送第二个命令字的时钟吗?

楼主:
1.通过KEIL软件的SPI外设的窗口发现SPI-DR是有值的。且值是对的。
2.“取不出来”意思就是Regs_Value[im]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这条语句没有起作用,或者说,在SPI的下一条发送八个时钟的语句中即下一句: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temp++);
才读出了本该在上一次读出的数据。
3.第二次发送时钟就是指我在开始说的:为了向从设备提供一个时钟,不是发送第二个命令字的时钟,而是为了从从设备读取数据。
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了没有?呵呵。。。谢谢!

网友A:
1.通过KEIL软件的SPI外设的窗口发现SPI-DR是有值的。且值是对的。
2.“取不出来”意思就是Regs_Value =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这条语句没有起作用,或者说,在SPI的下一条发送八个时钟的语句中即下一句:
w ...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要用2个等号? 这样能读出数据才叫怪呢!:@

楼主:
不好意思啊,笔误,不小心沾错了。再说了,如果是两个等号,后面的数据应该一个也读不出来啊?呵呵。。。

网友A:
这个笔误可是致命伤!

再说33楼的程序段是一个25次的循环,每次循环发送2个字节并接收一个字节,即共发送2x25=50字节,接收25字节;这个过程好像与25楼的时序图不一致,:@

楼主:
一致的,那是发送一个命令字读一次数据的时序,我发送不同的命令字要读不同的数据的。总共我要读他内部25个寄存器的值的。那个程序的“==”是我向上边粘程序时弄错了。实际中只有一个“=”号,不好意思啊。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程序没有错误。跟我贴的是一样的。

网友A:
真的不知道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照38楼的说法,在KEIL的外设窗口已经看到SPI_DR的值,但SPI_I2S_ReceiveData(SPI_TypeDef* SPIx)却取不出来,这个函数只有一句话,就是 return SPIx->DR;  怎么可能不对?

楼主:
就是啊,我也很无柰啊,我用GPIO模拟了一个SPI去读数据,读得非常正确,呵呵。。。不会说我SPI不会配置吧?

网友C:
调试软件(KEIL)里面,不要一直开着寄存器窗口,一直开着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哥们,我情况跟你类似:
1. 读SPI2->DR之前必须往SPI2->DR写个什么数(我写0xFF),否则什么都读不到,修改程序后来了第二个问题;
2. 第一个字符死活读不出来,读SPI2->DR是0xFF,实际上示波器观察MISO数据是0x60;后面的数据暂时看起来读入正常;

寄存器设置如下:
static void spiConfig(void){
    //SPI2->CRCPR = 0x07;    // as default
    SPI2->CR1 = 0x202F;    // CRCEN, MSB first, 125 kHz, Master, CPOL = 1, CPHA = 1
    SPI2->CR2 = 0x0004;    // SSOE
    SPI2->CR1 = 0x206F;    // SPI EN
}
void spi_sendByte(uint8_t outData){
    SPI2->DR = outData;
    while (SPI2->SR & 0x0080);    // busy wait
}
uint8_t spi_readByte(void){
    SPI2->DR = 0xFF;
    while (SPI2->SR & 0x0080);    // busy wait
    return SPI2->DR;
}

还有,很奇怪,SPI2->CR2如果不置SSOE的话,写入SPI2->CR1里的0x206F会变成0x202E,也就是说SPE和MSTR被自动清零了

网友E(2013-07-26):
SPI从模式遇到各种错位

网友F:
呵呵   还是香主给力   谢谢了   香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G:
这个MARK下,等两天我调SPI时候来看。谢谢楼主,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