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WI接口问题

楼主(2010-08-04):
小弟我最近用mega32做了一个驱动板,需要用到TWI接口与主板传送和接收数据,因为主板不能时刻查询我这边需不需要数据所以我这边驱动板做主机发送读数据命令,然后主板做从机接到命令后准备数据,之后主板由从机变为主机发送数据驱动板由主机变为从机接收数据,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楼主:
谢谢hot叔!:lol 先看看如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2# hotpower

楼主:
我查看了一些资料,TWI协议允许总线上有多个主机这时有个仲裁过程,像我这种一主一从的情况主从机的角色是不是不能互换? 2# hotpower

网友A:
我只用TWI做过读写外部EPROM,还没做过双机通信的,个人沉得通信必须要先分清主和从,要是主和从不能分清,那必须分清时间段,即那个时间那个机为主那个为从

网友B:
TWI协议允许总线上有多个主机这时有个仲裁, 所以, 可以允许节点随时置自己为主机, 向外发送数据.

不过软件要处理好仲裁失败等的情况.
所以软件会复杂很多.

网友C:
TWI就是I2C,用中断方式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