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子盲求教帮忙修改下386放大电路电路图

楼主(2010-08-04):
本人是电子盲。最近心血来潮自己对着电路板依样画葫芦画了个电路图。请大家看看帮忙修改一下。多谢多谢~
以下是我画的。和电路板照片。

网友A:
这图纸, 画得不太专业. 原因:
1. 没有输入和输出, 应该找到输入端和输出端, 画上去.
2. 电源没有表示出来, 最好有正电源端, 地,(或者也许还有负电源端).
3. 电容, 电阻等元器件的画法, 要按照规范的符号来画.

呵呵, 不多说了, 楼主这么高热情, 别让我的冷水泼凉了哦,
希望你快速地成长起来

网友B:
额,这电路能做什么

楼主:
恩恩。谢谢二楼。我会努力的。一会就查下资料然后再修改一下。谢谢你的指点。】
回三楼。这电路应该是个声音放大电路吧。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从哪来的,根本就不对,去下载一份LM386的器件手册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5楼。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按照元件画的。

楼主:
各位师傅。能不能帮忙标下。输入输出。和电源呢。我自己找了貌似部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