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设计的推挽放大电路各参数对不对

楼主(2010-08-04):
因为出差好久没来21ic了,各位都工作顺利吧。发个帖,也是以前跟maychang老大请教过的,做个小功率的推挽放大电路。参数的取值麻烦大家给看看。

设计步骤:
功率输出1w,负载是变压器次级的20nf电容,在360khz下折算到变压器初级的值也就是放大电路的负载是5.5欧姆。输入正弦信号-4v≈4v。
1、计算输出电压的峰值Vo=sqar2*(sqar1*5.5)=3.36v,峰值电流=3.36/5.5=600ma,Q1、Q2的β=30min(有些小,导致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不能增大)
2、计算IB=600/30=20ma,基电极电阻R1、R2的计算:令流过R1,R2的电流为5IB,R1+R2=(15-1.2)/0.1=138 ohm,令R1=R2=70 OHM
D1、D2使用的是P6KE17A
不知道参数设置对否,实际输出能否达到计算要求。

网友A:
建议输入输出点都用电容隔直。

网友B:
输出电压峰值5.5V,而电源电压15V,电源电压仅利用了很小一部分,效率太低。你完全可以改变变压器初次级匝比,让输出电压峰值高一些,电流小一些,这样效率可以提高。
基极电阻太小了,其上的直流功率耗散太大。你这样选择的原因是想要功率管有20mA基极电流,但这样实在太浪费。输出功率仅1W,基极电阻上直流耗散却超过5W,不能容忍。
可以与两个二极管各串联一个小电阻以提高二极管两端电压。另外,没有必要基极电阻上电流为5倍基极电流那么多。由于两支二极管的存在,基极电阻上电流比20mA大一些即可。
不知道为什么用P6KE,这不是普通二极管,是瞬变抑制二极管。此处用普通二极管即可。
基极电流20mA,是要让功率管工作于甲类状态,但甲类状态效率相当低。既然已经用了推挽,应该让功率管工作于接近乙类状态的甲乙类状态,静态时基极电流有0.1mA以上即可。

网友B:
还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TIP41/42的特征频率好像是相当低的,而你的工作频率相当高。TIP41/42能否工作于这么高的频率,还需要检查一下。
第二个问题更麻烦。你的负载基本上是纯电容,所谓功率输出1W,是电容上的无功功率。也就是说,负载储能并与放大器来回交换能量,实际上负载几乎不消耗能量,有功功率很小。此电路却好像没有负载储能返回到电源的机制。
此电路是否可以用,或者怎样改进才可以用,我还没想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加,特别是输入侧。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老大的耐心解释!
几个问题,跟maychang老大请教一下啊。
1、“输出电压峰值5.5V,而电源电压15V,电源电压仅利用了很小一部分,效率太低。你完全可以改变变压器初次级匝比,让输出电压峰值高一些,电流小一些,这样效率可以提高”
谈谈我的理解,就是让容性负载在360khz下的阻抗22欧姆,换算到变压器的初级侧的值大些。把变比调到2:1或者更高。这样不但满足maychang老师说的,降低电流提高电压,而且也可以让前面的IB取值低些。对否?
我觉得前面的IB取值高的原因,主要是三极管的β太小,如果使用β值高的,也会使IB降低,从而前面的R1、R2上面的功耗会小。
maychang老大说的太对了,后面的输出功率才1w,而前面的电阻消耗就5w左右,实在可笑啊。

2、“可以与两个二极管各串联一个小电阻以提高二极管两端电压
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或者起到什么作用。maychang老大方便的话给解释解释。

3、“P6KE
正如老大所说,不是普通二极管。因为手头上就只有这种二极管了,没有去买其他的,实验先用着了。设计应该养成成本考虑的习惯啊,这点以后我会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1、tip41\42的特征频率是3mhz,我觉得用到360khz应该够了吧。当然得看具体实验情况了。

2、老师说的第二个问题好像很麻烦啊。具体使用中,我会在电容上并联一个13uh的电感,让变压器的次级跟该电感在360hz下发生谐振。不知道效果能否解决maychang老师的疑问。好像lc谐振也不会消耗能量。如果再在lc谐振上面并联一电阻,有了耗能元件,且带宽也大了,但是牺牲了谐振时的峰峰值电压。

以前做个一个类似的空心变压器升压电路。功率放大器(仪器)出来的信号加到空心变压器的初级(2圈),变压器的次级也是接20pf左右的电容,在功放13w左右时,次级lc谐振时达到了6000vpp。好像次级lc谐振部分也没有用到耗能元器件。
只是现在这个电路的负载电容太大,使谐振时的q值太低,输出的峰峰值电压太小。

3、关于该电路的阻抗匹配问题。现在的推挽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是0.5 ‖0.5=0.25欧姆,而实际次级容性负载反馈到变压器的初级的电阻为5.5欧姆,这样的话阻抗是匹配的吗?(匹配是否不用大小完全相等吧)疑问中。

网友B:
7楼:
特征频率是指共发射极电路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在此频率以下,大致上频率与放大倍数成反比。1/10特征频率处电流放大倍数就是10。

并联电感后,负载特性完全变了,更需要重新考虑。

这里没有什么“阻抗匹配”。这个词汇,绝大多数情况是误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了maychang老大的回复。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老大给讲讲。
1、关于提高输出的峰值电压问题有个疑虑。现在理论上的输出峰值电压是3.36v(5.5是放大电路的的负载阻抗值),如果按照maychang老师的建议:提高输出峰值电压,降低输出电流。是否这个峰值电压也有一定的限制?我的考虑是射极输出时作为电压跟随的作用,而两三极管的Vebo分别为5v,-5v。那么限定了输出的峰值电压是不能超过5v和-5v的。这么考虑对吗?

2、关于老大计算的基电极电阻的耗功率5w,而我的计算是:(15-1.2)的平方除以(70+70)=1.36w,或者0.1*0.1*140=1.4w,不知道跟老大计算的5w差别在哪?(可能在于对电路工作时的理解上,三极管轮流工作,(15-1.2)*(15-1.2)/70=2.7w,基电极电阻总功耗2.7*2=5.4w)
哪个计算对?

3、关于特征频率的理解。如果让β值取30,那么他的频率只能工作在100k,这么理解对吗?

4、为了减小基电极电流,提高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可以采用β值大的(100)且特征频率500mhz的三极管,可有型号推荐?

网友B:
9楼:
1、你这个电路是射极输出器,输出电压峰值在不考虑输入信号幅度时仅受电源电压限制,比电源电压小一个三极管的饱和压降。考虑输入信号幅度时,因射极输出电压增益约为1,故输出电压峰值近似就是输入信号峰值。
输出是跟随输入的,所以两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反向电压不会很大,绝不会到5V那么大。

2、静态时,70欧电阻上电压为15V的电源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管压降,约14.3V。(14.3^2)/70=2.92(W)。两个偏置电阻上功耗就是5.84W。
这是静态功耗。有信号输入时,需要考虑信号电压在这两个电阻上产生的电流做功,比此值还要大。

3、是。

4、一般地说,耐压越高,频率特性越差,放大倍数越小,电流越大,频率特性也越差。小功率管的频率特性容易做得好。

射极输出功率放大器要求输入电压幅度稍大于输出幅度,你的信号幅度恐不够大,需要增加前级。
射极输出电路,如果前级与功率级使用同一电源,是不能输出足够的电压摆幅的,需要采用所谓“自举电路”来提高前级输出电压摆动幅度。

这些都不是重要问题。能量倒流才是问题。
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二极管,对感性负载来说,可以允许能量倒流。对容性负载,还没有想好。

楼主:
把变压器变比调到1:1,做的 实验效果并不好。可能电路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

输入信号,我用的信号源,输出信号的可达-5~5v,前级就没加放大。

网友C(2012-08-09):
请教个问题哈,这个是multisim软件画的图吗,这个PNP管怎么找到的,我找到的PNP管都是如果基极在左边,箭头就在下面,图中 基极在左边,箭头在上面,这个可以设置吗,新手学习,劳烦楼主帮主解答。

楼主(2012-09-21):
回复 网友C:
不是你说的软件画的,protel99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