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和非线性的光耦

楼主(2010-08-04):
(无正文)

网友A:
传输数字量自然采用非线性光耦比较合适,除了开关特性的考虑外主要是成本因素。要求不高的话,TLP521是个常用的器件。

楼主:
我看资料说TLP521的隔离电压是5000v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TLP521的隔离电压是5000V,  指光耦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耐压大于5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