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7FE4051AE20用U2烧录需要转换座吗?

楼主(2010-08-04):
MG87FE4051AE20用U2烧录需要转换座吗?U2是DIP40的插座,需要DIP40转DIP20的座才能烧录?还是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A:
焊上去在烧录不是很好,用ISP引导烧录只需要链接GND,SDA和晶振就得了

楼主:
用ISP烧录,用过是蛮不错,考虑批量生产的情况,还是先烧录好程序,比较好

网友A:
20脚的晶振不在下边,量产的时候从代理商要转换座就行啦呀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MG87FE4051AS20(SOP20封装)转DIP40的转换座?这颗芯片做的蛮不错,可以直接代ATMEL的AT89C2051,都是12T的,新茂,华邦的都是4T的,替换要改程序

网友B(2010-09-03):
有,板名:TH094,如图.

楼主:
从代理那里买了转换座,不过被告知只有DIP40转DIP20的,没DIP40转SOP20,请有这转换座原理图的朋友帮一下忙,到时自己动手做一个DIP40转SOP20,谢谢

网友B:
是同一个转接板,只是焊接的座子不同而已,可以焊接SOP20的座子,或者DIP20的座子.

楼主:
用了DIP40转DIP20的转换座(TH094A),再去买个SOP20转DIP20的转换座,这样烧录 MG87FL4051AS20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从代理商那要个板子,自己焊个座子头就OK了

网友B:
  1. 用了DIP40转DIP20的转换座(TH094A),再去买个SOP20转DIP20的转换座,这样烧录 MG87FL4051AS20是不是就可以了?
回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