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和STM8L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没用过ST的单片机,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STM8L,和STM8S的片子
(1)我想知道STM8L和STM8S的外设控制是否一样,比方说STM8L的串口可以直接移值到STM8S上。
(2)STM8L的48脚封装的有没有和STM32系列的直接PIN对PIN,谢谢!

楼主:
问题太简单,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用过ST的单片机,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STM8L,和STM8S的片子
(1)我想知道STM8L和STM8S的外设控制是否一样,比方说STM8L的串口可以直接移值到STM8S上。
(2)STM8L的48脚封装的有没有和STM32系列的直接PIN对PIN,谢谢 ...
引用 楼主:

印象里,
1)STM8L和STM8S的外设控制差不多
2)STM8L的48脚封装和STM32系列引脚功能很接近

网友B:
不是PIN对PIN的,应用场合不同,没有必要考虑兼容啊。
需要开发套件,样片可以给我邮件bill.lee@moly-tech.com。:)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C:
楼主可以在ST网站下载数据手册看看,自己对比一下。

网友D(2012-08-22):
当然用STM8L151 啦。
1:功耗低
2:IO口多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