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驱动问题

楼主(2010-08-04):
又有个问题请教,呵呵,我刚刚把硬件调通,能在PC机上看到芯片的PID、VID等。但是我安装完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exe后,我就从设备管理器中自动安装驱动。驱动里显示有CYPRESS EZ-USB FX2LP-EEPROM missing。和CYPRESS EZ-USB FX2(cy66813)-EEPROM missing,我分别选择两种驱动,然后过CYPRESS usb console 面板得到   。但是在它的前面板EZ-USB interface中间能够得到GET dev、GET conf、get pipes。然后我安装EZ-USB_devtools_version_261700.exe,之后DOWNload ezbulk_asm文件夹下面的EzBulk.hex到芯片中间。第一次下进去的时候能够在PIPE 中选择到endpoint2、4、6、8等,并且能够按下BULK TRANS的时候能够发现和书上一样的数据在传输,但是以后我再次点击PIPE想选择endpoint2、4、6、8的时候总是出现一个错误: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8D800 in module"cyconsole.exe".read of address 00000000004.所以不再能进行通过endpoint来发送接收数据了。换了两台机子都是只能第一次成功。为什么?

网友A(2010-11-17):
你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 usb驱动属性里的“服务”是不是变了。

网友B(2016-12-20):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下完固件后,选择端点 没有端点可选  还弹出这个框   这是什么问题 求帮忙 在线~~~

网友C:
显然是你的固件描述符和实际固件不匹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