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虚拟示波器的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4):
虚拟示波器是否为类似于LABVIEW这种软件所设计的虚拟仪器?如果是的话,好不好用就看设计软件,真实的测量误差应该和你的采集设备,软件完善度和数据处理精确度有关系。LABVIEW设计的示波器还不错,有工程师设计好的可以直接用,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学着设计一个,简单测试的话应该自己设计的虚拟示波器就足够使用了。

网友B:
好的虚拟示波器并不便宜,不如购买实体示波器方便。

网友C:
好像EWB类的软件都有虚拟的示波器,multicism9里面就有

楼主:
问了一天的价下来,决定买实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