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开关电源,是电流源,MOS管发烫

楼主(2010-08-04):
不知道怎么上图..原理图在附件上。效率提不上去..另外做了一块板子在大电感滤波后输出竟然是个锯齿波...各位高手来解答下疑问

楼主:
大侠哪去了??

网友A:
图比较乱,看不明白,我连输入在哪里都没有找到。大侠来了也没有办法呀

网友B:
图真乱

你的驱动怎么没有隔离啊

楼主:

31578不知道怎么上图..原理图在附件上。效率提不上去..另外做了一块板子在大电感滤波后输出竟然是个锯齿波...各位高手来解答下疑问
引用 楼主:
再上个图..画图也是新手..

楼主:
要加什么隔离吗?我只知道一个6N317隔离..

楼主:
7# tanggang204

楼主:
最新修改的参数

网友B:
你用的上buck   驱动在高边的

网友A:
BUCK的驱动有问题。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抓一下MOS的G-S端的驱动电压波形放上来,这样才好帮助分析

楼主(2012-07-20):
驱动的问题...换个集成驱动效果好多了.非常感谢

网友C:
要确定没有买到假管子 不然白费脑子

网友B:
问题真多  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