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汇编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源程序是这样: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0,#00H
  MOV  P1,#00H
  MOV  P2,#00H
  MOV  P3,#00H
  ACALL DELAY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JMP  MAIN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

为什么在keil中执行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P0口的Pins显示的是00000000
而P1,P2,P3的Pins显示的是11111111

网友A:
P0做GPIO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由于传统的51单片机的P0口是漏极开路,在没接上拉电阻时为高阻态。所以在做普通IO口时需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嗯,经过LS的启发,我在21ic看到一篇**
http://blog.21ic.com/user1/5443/archives/2009/55244.html

网友C:
uV2, uV3显示结果与uV4 不一样。Keil与ARM 观点不一样。

我选的89C52,keil -uV2 模拟调试 P0与P1,P2,P3状态显示一致。

再看uV4显示结果:(高阻对什么输入/输出——TTL,CMOS……来说可能是“0”?)各家都有自己的理由,没有定式,都是高手,……

网友A:
LS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D:
赞一下,冷漠大虾

楼主:
顶冷漠大虾

网友A:
怎么我的UV3和UV4和LZ的效果一样

看来我不是高手

网友E:
顶 2楼 和 3 楼。
高阻态在仿真时无论显示什么都没有意义。如果一定要显示什么, 还是显示 0 更好, 这样至少有个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