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8-04):
是不是用的就是TI的芯片呢?感觉很神奇啊

网友A:
与有线鼠标差不多,都是光学原理,不同的是上传数据的途径不同。

网友B:
鼠标的SENSOR+mcu +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
我感觉它的距离挺远的,我在屋子里面到处转,都能有反应。

楼主:
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C:
貌似是蓝牙技术啊

网友A:
有的无线鼠标是这样的。

网友A:
什么蓝牙鼠标,蓝牙键盘,蓝牙耳机等等

网友A:
是在不行,楼主可以拆开看看嘛。

网友D:
罗技M215无线鼠标使用了Avago的光电鼠标传感器ADNS-5090,也有使较低版本的ADNS-5030的。

网友E:
一般都是802.11b/g无线网络的工作频率:2.4千兆赫

楼主(2010-09-11):
我看到的一个品牌是OODVJ,头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F:
这玩意我用过,楼主的label搞错了,应该翻过来^POO,称为雷柏。

网友F:
用的是2.4G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