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米请推荐下那里有TSOP的FLASH测试器

楼主(2010-08-04):
那些烧录TSOP48脚FLASH的通用编程器动不动就5000好几,据说能烧几万种片子。但我们只需要简单的2G TSOP48的FLASH测试下好坏,不知道那里有得买?请大虾米们指点下啊。

貌似华强北那些帮人焊FLASH的店里面都有那种测试烧录的机器,简单一个机壳,一片液晶屏幕,上面一个或者2个TSOP插座,但找不着供货商。谢了!

楼主:
找了一个以U盘方式的NAND flash 测试的,芯片厂家又说这种测试完后再在MP4上用,良率降低。不明白所以,只好跑上来找大虾了

楼主:
不是沒什麼用, U盤的測試架是安國主控 6985 的測試架, 你朋友n先生的產品是MP4.
用安國主控 6985 的測試架所測出來的 Flash, 去用在電子詞典(或者其他) 上面, 不同的系統, 可能良率較差.
不是沒什麼用,是可能良率較差.

网友A:
可以自己用MCU和测试座搭建一个测试器,逐个扇区依次写入,然后读出比较,最后全片删除即可。

楼主:
To 老春:
厂家也推荐这个方法,100块一个进口测试座也买了,但主要是原来没有想到测试所以没有做块专门的测试板,目标板上的焊接封装线太细,今天焊了一个,非常不稳定,而且时间又比较紧迫了........只好找找看是否有现成的FLASH测试器......

网友A:
找样板厂快速打个样,200块就可以,工期不会超过3天,写段测试程序的时间也正好够,找现成的,看你的RP了。

楼主:
是啊,这也是一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