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STM32扩展以太网接口的方案

楼主(2010-08-04):
产品目前用的是STM32F103,通信方式想改成以太网,请教各位哪里有相关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换105,107吧

网友A:
速度没什么要求,图省事的话,也可以加个以太网转串口模块/IC

网友B:
香主应该决断~~~

网友C:
可以给我们杨工沟通下,他最近也在搞这块QQ:626309268

网友C:
貌似只有107带以太网功能。

网友D:
关注,最近也要用到

网友E:
带以太网接口的芯片价格都在40上.

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大

网友C:
需要样片 可以给我邮件 bill.lee@moly-tech.com

网友F:
STM32+DM9000A,使用IO口控制DM9000A,对速度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此方案可行,至少我们使用103VE+DM9000AEP做的8串口转以太网的实时通信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E:
STM32+DM9000A,使用IO口控制DM9000A,对速度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此方案可行,至少我们使用103VE+DM9000AEP做的8串口转以太网的实时通信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引用 网友F:

我正准备做这个. 有问题多多指教.

会提供联网设备的中心服务器.

现在我的问题在于硬件的成本. (市面上都100多) 所以只好我自己做了.....

准备成本压到25

网友G:
据说DM9000A的PHY有问题,用过的说一说啊。

网友:
Ax11001,成本应该满足sinanjj的要求吧

做芯片的,要的是量,有量,价格都好谈

网友E:
Ax11001,成本应该满足sinanjj的要求吧

做芯片的,要的是量,有量,价格都好谈
引用 网友H:

这个需求巨大. 你想, 国外都有设备联网标准啦.

我可以做出稳定的软件来. 俺赚一把钱, 开源就可以.

Ax11001没听说过.  dm9000a属于用的比较多的. 稳定性什么的可以保证. 刚刚买了几片, 9rmb. 这个成本已经相当低了.

Ax11001这配置
Embed 128K (AX11001) or 512KB (AX11005) Flash memory without bank
select, and 16KB SRAM for program code mirroring
这个价格确实惊人. 俺写完dm9000a+lpc1111的也可能试一试.
不过没有大量使用. 还不敢轻易冒险.

这个也是台湾人的:

asix.com.tw

网友I:
嗨嗨,哥儿几个,这里不是做广告的地方啊,;P

网友E:
俺到时候移植到stm32上就是了.

网友I:
俺到时候移植到stm32上就是了.
引用 网友E:

哈哈,那敢情好,但如果能直接在STM32上实现,就更好了,:lol

网友E:
哈哈,那敢情好,但如果能直接在STM32上实现,就更好了,:lol
引用 网友I:

协议栈肯定是与mcu无关的.

你想. dm9000a接口只需要GPIO.

那边转串口只需要uart, 这些哪个MCU都有....

最终的计划肯定是让大家用我的api和库文件, 任意的平台上增加dm9000a就行(就是增加9rmb成本就能设备联网)
(当然用俺的服务器啦.....呵呵)

网友J:
思男姐姐 的协议栈 用什么? lwip?还是其它的,前后台还是带OS?关注中……

网友E:
lwip 等开源协议栈都需要8kflash上.

实际上完整的tcp/ip协议栈是不可能做到8kflash一下的. 但是啊.....呵呵呵呵

嵌入式联网设备需要的是client, 不是整个tcp, 而且是单个client....呵呵.......

开源代码里, 50%上的代码是处理tcpserver和多个tcp连接的

而人们又大都太懒. 拿过来现成的直接用习惯了. 不去深入底层的细节.

实际上联网设备没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强势的服务器.

类似 googletv对联网电视的影响一样. 没有google tv, 电视联网干嘛去?

os肯定是没有, 只完成这一功能, 直接for(;;) {}

网友I:
20楼的思路正确,期待,:handshake

网友F:
11楼想把成本控制在25以内?不太现实吧?DM9000A对PCB的要求比较高,大家在应用时要注意,市面上的DM9000A有004版本的,这个版本在100M的模式下工作不正常,007版本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E:
11楼想把成本控制在25以内?不太现实吧?DM9000A对PCB的要求比较高,大家在应用时要注意,市面上的DM9000A有004版本的,这个版本在100M的模式下工作不正常,007版本的没什么问题 ...
引用 网友F:

004版本的有bug啊....

成本控制在25以内的核心是因为: 现在的mcu白菜价了. 硬件成本就一个
mcu+网卡+rj45接口(这个贵点). 你说这个成本多少啊.....

10m模式和100m模式在设备控制/查看参数领域实际差不多.

目前的批量价格100的那个产品. 我看过, pic+dm9000a的. pic性价比差点. 成本也就在50左右. 它人力成本爆高罢了. 实际上这个利润本来就高----要和国外竞争, 技术门槛高决定的

网友K:
WIZNET方案看下。

http://www.cise.hk/Products.aspx?menuID=5

网友F:
怎么算25也够戗,DM9000A 算10元,网络变压器算3元,最便宜的RJ45算1元,PCB算1元,即使不算电阻电容晶振什么的,10块钱的CPU来带DM9000A,那性能可好不到那去了。司南要做的话可以查一下一个叫IP210的东西,以前看过,好象还可以

网友L(2011-05-31):
stm32f103+w5100

网友M:
爱死司南jj在20L的发言了

网友N:
本人几年前用C8051F340+CP2200做了个4口的网络接口设备,协议栈是自己写的,之所以没有用厂家提供的协议栈,也是认为那些协议栈效率太低;软件结构也是中断+前后台的方式。

网友O(2012-11-29):
STM32 FSMC总线 + DM9000C  扩展网络接口方案,完整软件及硬件方案。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区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P:
我刚用STM32F051+ENC28J60做了个简单的工程,移植的是uIP协议栈,参考的是网上的资料

网友O:
STM32 FSMC总线 连接DM9000A bus总线扩展网络接口
STM32 EMAC接口连接 DM9162N 扩展网络接口

提供STM32 网络接口芯片,软件及硬件设计咨询,lwTCPIP移植等服务。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区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Q(2014-03-11):
学习了,多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R:
貌似就是要用103的话就要加一个模块,用105,,107的话就不要加模块了,看哪个划算

网友S:
ENC28J60

网友S:
简单的应用可以用UIP

网友S:
STM32F103+ENC28J60 +UIP

网友S:
这个入门快,且工作稳定,且价格低

网友T:
硬件:STM32F107+LAN8720
软件:ucos+RL-NET

4个TCP服务器和4个串口,高速相互转发,运行一个季度未死机过

超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