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PCI总线重启计算机

楼主(2010-08-04):
现在做一个东西,利用PCI扩展ROM 嵌入扩展程序,开机取得控制权,与单片机通信后进入系统并调用监测软件,监测软件间隔一段时间与单片机握手,单片机未检测到握手信号则重启计算机,就是充当硬件看门狗。

现在问题是,单片机如何才能重启计算机? 或者蓝屏也可以。

楼主:
查看PCI总线仲裁协议里有一条:
被授予总线所有权的主设备应在8个CL K (推荐为2~ 3个)周期内, 驱动AD [ 31: 00 ]和Cö BE# [ 3:00 ]信号线至1个稳定电平; 在9个CL K (推荐为3~ 4个)周期内驱动PAR 信号至1个稳定电平。

是不是单片机也需要如此众多的IO口线才足以成为主控设备,控制总线,写总线使计算机重启。

楼主(2010-09-18):
无找到合理方案,只能采取直接控制电源按键的方案了,可惜。

网友A:
分析出x86上92H寄存器的物理地址,通过PCI的窗口机制对这个物理地址(寄存器92H)的bit0写1即可重启计算机;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用PCI接口呢?

既然用到了PCI接口,那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虚拟出任何一个可以通讯的设备(比如串口、键盘、鼠标、或任何可通讯的设备),和上位机监测程序配合即可

网友C:
这个产品做出来也是害人的,无实际意义
电脑加载大文件或数据库有时候会很长时间没反应
你把他重启了,人家骂死你
除非你的电脑只用一个简单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