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波形不干净,很头疼。

楼主(2010-08-04):
经测TL494 pin8输出波形如图1,2,电机速度快慢各一个;测接电机的pwm波形,如图3,4。波形的振荡是怎么产生的呢?从那里入手该善呢?我把Q5和D2拆出来,8脚波形是好的。问题估计是M2 MOS管驱动的波形不好。但到底怎么入手改呢?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测量时有分交直流,你换成现在的另一种情况测下或许就行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换过后就没事了。

楼主:
恩恩,我会试试的。但电路真没问题?

网友A:
你那边先看看吧。那边如果没问题那说明是正确的.

网友B:
电路有问题, 大概这 TL494 作为电压型开关电源芯片, 不很适合用在电机驱动上, 当然, 可以用特别的办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怎么解决, 我也没有试过. 给不出好的建议来.

其实, 生成个可调的 PWM  波形, 未必这么专业复杂的芯片,  LM324, NE555  可能就能完成你要的任务, 而且 NE555 驱动能力也不错, 网上很容易找到参考电路, 我有用过 NE555 做过直流有刷电机的 PWM 调速, 你也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
不介绍一下主要问题的原因? 会让楼上各位失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