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串口能获得稳定的直流电压吗?

楼主(2010-08-04):
做一个小板和串口通讯,需要用5V直流电源,想直接从串口获取,这样只要一根线就既有电源(7、5之间好像12V稳压得到5V)有可以通讯(2、3、5脚),敢问大侠想法可行否?不行就用usb口,不过要两根线了

网友A:
如果你想有个比较可靠的电源  就不要这么干

网友B:
串口窃电可获得的功率很小,除非你的系统耗电量可以满足。

楼主:
另问高人数字电位器有》1M的吗?查了一下好像最大才100K

网友C:
还是建议你用单独的电源供电吧。

网友D:
PC机串口取电,可用的电流很小,还是用独立电源供电为宜。

网友E(2010-09-03):
小板嘛 还是可行的

网友F:
功率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