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温飘

楼主(2010-08-04):
求助!请高手看下图。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运放选型不对。怎么会温度上升,AD码降;温度下降,AD码升。

网友A:
电源  布线  ////

慢慢查

网友B:
电阻的温度漂移远远大于运放

网友C:
下面那个图干嘛呢?
是整流吗?

楼主:
回3楼:电阻的温飘我都试过了。电阻用1‰ ,温飘10PPM的电阻都没用。
回4楼:下面的图是放大和整流。

网友D:
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远小于运放带宽的话,就跟运放关系不大。
受温度影响大的是电容和二极管的漏电,一级一级的查,看看从哪开始温漂大的。C16C17的可能性不小。

网友E:
恩,稳飘是挺繁人的

网友F:
这个电路不好,ADC的输入阻抗变化就够你喝一壶了

要求高的话,滤波电路后最好再加一级BUFFER

网友G:
来看看,也不懂啊!

网友C:
是不是那个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太差了啊,
把电解电容拿掉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C:
或者说1n4148的温度的特性

网友C:
不过,1n4148很奇怪啊,这里应该是一个稳压管吧

楼主:
C16和C17两个电容,一个是高频滤波,一个是低频滤波。

楼主:
信号的频率是200Hz。

网友H:
应该是D6的漏电流随温度变化增大所引起的,你输出阻抗 R11+R12=11k,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I:
主要和C16和C17有关,电容的容量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和其他器件没什么关系。问题定位的最好方法是借助示波器,分别监测R11两端的信号,观察信号是否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讲R11的前端不会随温度变化,R11的后端会随温度变化。

楼主:
D6的作用是保护AD转换芯片。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整个电路的温飘主要原因是运放的温飘。但怎样解决还望各位高手高见。

网友B:
换运放,如OP27
或者是放大倍数大点.漂移肯定是有的,看能不能接受而已

网友J:
放大倍数大点.漂移肯定是有的,看能不能接受而已

楼主:
OP07和OP27的最大工作电流分别是多少?PDF上好像没说。

网友K:
我觉得后面要加一个跟随器哦。输出阻抗大了

网友L:
SGM8552/4, 每度的温漂只有20nV,且是单电源5V供电,楼主请留下邮箱,我发规格给您参考

网友M:
楼主干嘛不调调零呢

网友N:
OP07做一般的放大肯定可以,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换个运放吧.

网友N:
楼主留个邮件箱,我发点资料给你看看.
或者加我QQ:21207305

网友O:
换运放,如OP27
或者是放大倍数大点.漂移肯定是有的,看能不能接受而已
引用 网友B:

漂移量不会被放大吗?相对误差应该不变的吧?

网友B(2010-09-05):
漂移量不会被放大吗?相对误差应该不变的吧?
引用 网友O:

放大倍数大了,运放环节是不会有变化,但对后面的ADC的温度漂移就可以减少影响

网友P:
做低温漂的放大器最关键的是前级要用仪用放大器如INA128,AD620等,后级用OP-07即可。
本文来自: DZ3W.COM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articlescn/amplifier/00736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