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仿真时卡住。。

楼主(2010-08-04):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

我现在用的是QUARTUS II进行仿真实验。

我在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后,点击start simulation
但是左边的simulator进程显示到49%以后就几乎不动了,大约6分钟后也只到56%,
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前几天还好的,就今天开始出现这个情况。而且有的工程一下子就好了,有的工程要一直等下去。。。。

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仿真时间太长了?

网友A:
仿真时间过长,并且运算量大的话,仿真时间会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对最简单的流水灯实验进行波形文件仿真,设置END TIME为1秒。

还是在49%时候卡住。。。。

网友B:
1S当然卡,设置短点,ms级别就可以了

楼主:
恩,问题解决了,我设置时间太长,谢谢了啊

网友C(2010-09-06):
不知是我用的是盗版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就是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