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以太网供电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8-05):
看了一些资料,有POE芯片,POE水晶头,POE变压器,谁能给一个真正的电路图,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技术应该能带来很多方便。

网友A:
搜搜资料呗,我似乎有个朋友在做POE方案

网友B:
802.3相关部分找下吧。。
MAXIM NS 都有IC方案 自己找找就有了。

楼主:
好像还需要路由器支持吧,一般的网卡或集成网卡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需要路由器支持,前段时间我刚刚做了一个板子,就是PoE供电的。

网友D:
利用闲置网络线, 升压<-小电流->降压。就这样。

网友C:
可以用闲置网络线,也可以用数据线。

网线的双绞线中传输的是差分信号,电压就加在RX+/-和TX+/-的电感中间抽头上。因为是共模的电压,所以不会影响差分信号中的数据。

网友D:
8# yan2005 谢谢。

网友D:
刚刚找到一份资料,分享一下。http://www.epc.com.cn/magzine/20060201/6649.asp

楼主(2010-09-23):
谢谢楼上,里面讲了100m网的知识,里面有空闲引脚,不知道在1000M网线里面怎样?

网友D:
千兆以太网已经用完四对线了。但应为有隔离变压器,信号线还是可以传输电力。

楼主:
请问yan2005,能告诉我你采用了哪款以太网电源管理芯片吗,路由器是好买的

网友E:
把信号调制到电力线上传输

网友F(2011-10-25):
我们是Akros的代理商,主推AS1135这颗PD端得电源管理芯片,支持af和at标准,如需资料,请联系nikerou@hotmail.com

网友G:
有两种方式供电:
1)空闲脚供电时,4、5脚连接为正极,7、8脚连接为负极。

2)数据脚供电时,将DC电源加在传输变压器的中点,不影响数据的传输。在这种方式下线对1、2和线对3、6可以为任意极性。

网友H:
呵呵,我们也刚好做完PSE和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