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为达到增益60dB,带宽10M,我们制作了3级放大。
第一级放大了6dB,带宽10多M,很好的实现了,但在第二级出现了问题。
第二级用的是VCA810可控放大,当前级出来的低频信号在控制增益电压增大到-1.2V时,前级出现了自激。而前级如果出来高频信号,则会在-1.4v左右开始出现失真。图片如下:
电路图
输入为0.5MHz时,(蓝色)输入出现自激,(黄色)输出出现平顶。
输入为1MHz时,(蓝色)输入好了,(黄色)输出还是平顶。
输入为4、6MHz时,输入输出成了这破波形~! 而断掉第二级,第一级波形又好端端。
上述情况为问题的各种现象,求大虾帮忙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你这个图有点问题没明白!左下角的OPA820是用来干什么的?提升电压的吗?这边是直流信号为什么要用VFA OPA820呢?你OPA820与VCA810之间加一级OPA820用来干什么?我感觉最好加在VCA810之后,毕竟VCA810输出最大电压有限!高速信号必须注意信号走线的问题,高速运放电源去耦电容的位置什么的都应该注意!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OPA820能直接驱动1uF的电容?

楼主:
左下角的820是用来调节失调电压的。
前面两个OPA820一是用来进行10倍放大的,二是进行阻抗匹配(要求输入电阻50欧),三是扩展通频带。在这里,我得承认一下,这是个舶来品,别人完成的作品,我们照搬来制作的~
“VCA810输出最大电压有限!” 我现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最大能输出多少呢?(我查又查不出来!哎~)
“高速信号必须注意信号走线的问题,高速运放电源去耦电容的位置什么的都应该注意!”  能具体说说m

楼主:
刚查了一下,VCA810输出最大电压为+-1.8,在极端温度下,是+-1.3。 这样的话,出现了平顶到可以解释,但为啥输入信号会被 810输出平顶的时候产生自激呢?

网友B:
1.加了C2很容易自激,况且还那么大。对于直流信号,没必要加吧?
2.在一二级之间加个小电阻试试。
3.自激大多是和你PCB布局有关,做得精致点,信号线使用同轴电缆。

网友C:
第一级同相缓冲器加50 ohm的输入电阻如此设计犹如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不如U1分配30db的放大倍数。U4分配30db。彻底取消U2、U3电路。调0用运放自带的调0补偿电路。

楼主:
1.加了C2很容易自激,况且还那么大。对于直流信号,没必要加吧?
2.在一二级之间加个小电阻试试。
3.自激大多是和你PCB布局有关,做得精致点,信号线使用同轴电缆。 ...
引用 网友B:

“加了C2很容易自激” 确定是这个原因产生的自激?为什么断掉U4,没有自激。

楼主:
第一级同相缓冲器加50 ohm的输入电阻如此设计犹如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不如U1分配30db的放大倍数。U4分配30db。彻底取消U2、U3电路。调0用运放自带的调0补偿电路。 ...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否多此一举,只要它不影响电路就行。 现在的问题是,U4放大倍数过大,前级就出现自激。

网友C:
电路简单有很多好处:可靠性大大提高、PCB排版也简单,电路不易自激。U4自激不一定是放大倍数大的原因。

网友A:
4# hd328329346 电路自激一般是你电路走线有问题!高速运放的政正负电源去耦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端口,尤其是高频退偶电容!另一个问题是应使反响输入端的杂散输入电容最小,比如反馈电阻的一端应尽量靠近反响输入端!

网友D:
500k时候会不会是电源或其他地方引入的噪音?
楼主是没试过在U4~U1间加50ohm电阻?

网友B:
7楼 不要误人子弟!!
什么叫多此一举?学过微波电路吗?
传输线用50欧的线,不进行阻抗匹配行吗?

网友B:
自激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种可能就是和放大倍数确实有关,放大倍数大了带宽自然会变小,运放的高频极点出现。
我感觉可能是PCB的问题,要么就是第二级的输入电容,两极间加个小电阻隔开试试?

网友E:
哥们,10M的信号要做阻抗匹配?
波长=2.0*10^8 m/s /10MHz=20米。

1米以内的信号全反射情况下,驻波都在5%以内,完全可以忽略。
而且你又不是大电流,又不是高频率。。。。。。
所有的电阻都加大点吧,你的运放能带的动这么大的负载不?

网友E:
如果运放要求输入阻抗是50欧姆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U1和U4有距离,在U4的正端到地加50欧姆电阻。
R5并联10pF电容。
试试看看。

另外高速运放的输出,不要直接接大电容,就和7805后面不要接特大的电容一个道理,大家能力都有限的,一旦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谁都没有办法。

另外那个消顶和THD变化,都不是自激,自激后波形的频率不是这样的,大小是满量程,频率不一定和你的输入有关系。
另外,后级怎会是开环的啊?

网友E:
一些高速 运放对信号的输入都偏置点要求,如果不在它能放大的信号范围内,输出是会变成怪异信号的。跟内部电路有关系。

网友F:
19楼的波长算错了吧?
电磁波波速错了。

网友G:
lz 太马虎,运放都没给点啊!

网友H:
自激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麻烦,我刚处理了一个,居然是SMB接头接触不良,你把电路尽量简化,逐个环节找原因:负载电容过大,多级运放出现极点,接触不良,还有PCB布板的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I:
楼主你的题目要求是放大60dB也就是1000倍,但我看了通过U1,U2后只放大10倍,那你的后面乘以100是如何实现的啊,图上感觉没反应出来啊

网友J(2013-08-09):
引用 楼主:
左下角的820是用来调节失调电压的。
前面两个OPA820一是用来进行10倍放大的,二是进行阻抗匹配(要求输入电 ...

请问你宽带直流放大器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