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在做功放或者做音频怎么样?

楼主(2010-08-05):
我从小对功放音响有比较强的兴趣,但是在大学电子学的不太好,我现在想找功放、音响或者音频相关的工作,不过在网上很少见到招功放设计的人。听人家说,现在的功放电路基本上都很成熟了,没什么好设计的~~~
请问一下是这样的吗?做音频相关的工作是怎样的呢?做这些工作需要有什么知识储备呢?

网友A:
很成熟的是传统功放。现在的趋势是PCHIFI,需要设计混合信号的电路系统,所以模电和数电都要懂。当然如果能设计很复杂的传统功放,比如全平衡,那才是牛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是全平衡呀?

网友C:
做廉价功放只能去小厂或一些代工厂,技术上没有前途,做高端功放则需很强的模拟电路功力,而有这个功力做什么都不在话下。

网友D:
高端国内做不了。也花不了那么多时间 金钱 人力,做了也不一定卖出去。
低端的IC方案,你照着DATASHEET连下。。没什么学习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所谓平衡结构就是差分对的差模输入双端输出,普通的功放通常是输入级采用差分结构,单端输出,然后是电压放大级,输出级电流跟随。而全平衡的每一级都是差分对,每一级都是双端输出,尽大限度地抑制共模信号,抑制电源干扰

楼主:
看来我做功放这个想法还是不太现实,那要是做数字音频方面呢?有什么好搞的呢?

楼主:
:dizzy:,我没有经验,找这方面的工作很难找啊,:Q~~~

网友A:
数字音频可以做解码器,硬盘播放器等等

网友D:
LS的签名 我看成了 GODSON了。。。

网友E:
音频发烧类的东西只能作为爱好不能当做工作,单看原理那些功放电路甚至胆管电路基本上学电的都能看懂,但是Hifi发烧人事可以为了一个耦合电容换来换去、磨来磨去的,其中的“经验”都是很深的水。水再深只要下功夫做好也不难,可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在国内做到发烧级,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不能当做产品卖了。“几十块的耳机插在MP3上” “几百块的音箱插在集成声卡上”基本上就是很多国人的需求了。几千块的耳机放大器,几万块的功放,在国内会花钱买的人太少了。

网友F:
普通音频功率放大器已经集成化,甚至D类功率放大器也已经集成化,和运放一样,拿来用就是了。

从前也曾经是“发烧友”,锯了床板做音箱那类。后来学得深了,才明白以前是被忽悠了。
那些“为了一个耦合电容换来换去”,现在觉得,那就是当初的我,还没有明白过来的我。
我并不是看不起发烧友(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我知道,所有发烧友,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楼主:
数字音频可以做解码器,硬盘播放器等等
引用 网友A:

嗯嗯,那再请问一下,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有什么知识储备呢?
学习了四年,基本掌握了模拟电路原理,对数字电路比较熟悉,现在在一家半导体代理商做技术支持,接触开关电源方面的东西比较多。现在我想找音频产品开发类的工作,请指导一下我可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ARM、FPGA等,关键是要懂算法。我不太懂这些,所以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A:
普通音频功率放大器已经集成化,甚至D类功率放大器也已经集成化,和运放一样,拿来用就是了。

从前也曾经是“发烧友”,锯了床板做音箱那类。后来学得深了,才明白以前是被忽悠了。
那些“为了一个耦合电容换来换去 ...
引用 网友F:

我主要还是因为喜欢DIY。作为科班出身的当然还是以指标为纲的,可是发烧友中不懂技术,搞玄学的真是很多

网友G:
天龙,山水,先峰的音响,基本上看不到补品电容的踪影

楼主:
普通音频功率放大器已经集成化,甚至D类功率放大器也已经集成化,和运放一样,拿来用就是了。

从前也曾经是“发烧友”,锯了床板做音箱那类。后来学得深了,才明白以前是被忽悠了。
那些“为了一个耦合电容换来换去 ...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来,我这个未入门菜鸟还是不要胡乱发烧好了~~~

网友F:
15楼:
DIY放大器的发烧友很多,那是因为放大器好做,照猫画虎也差不多能画出来。
高保真,最难的是从声到电,和从电到声的转换,这两个环节,失真最大,频率响应最不均匀,最难做好。可是,谁见过DIY扬声器的?
扬声器的音圈和纸盆是胶合的,涂胶多一点或少一点,音圈位置高一点或低一点,对最终声音重放的影响,比“换来换去”的那个耦合电容的影响大不止一个数量级。“换来换去”有什么用?
别说DIY扬声器,就是修扬声器或者改扬声器,那都不是一般的手艺。
11楼说那都是“很深的水”。依我看,都是浑水,浑水摸鱼的浑水。

网友G:
扬声器的好坏由振动系统决定:接近零的振动质量,极佳的钢性

无氧铜的水也很深,众多烧友在高电平的喇叭线上做**,却“忽视”了PCB上用于传输低电平信号的“有氧铜”铜箔

网友F:
大蚂蚁说到点子上了。

原来不知道,是学了“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之后才知道的。
数理方法中,讲到弦的振动,管的振动,膜的振动,板的振动。这才知道扬声器的振动可能不是活塞式的整体一致的运动,而可能是中心向外但边缘向里的振动,甚至可能是中心向外,稍离开中心向里,边缘又向外的运动。总之,模式可能很复杂。
还知道了振动在扬声器振动体中也是以波的形式传播的。
要扬声器整体振动,就要求振动体(纸盆,球顶等等)材料中声速高。所以要用杨氏模量最高而密度最小的材料做振动体。杨氏模量最高密度最小的材料是铍,所以最高级的高频扬声器球顶是铍做的。
音圈导线应该电阻率小,密度也小(为了振动质量小)。铜线和铝线比较,虽然铝的电阻率稍大,但密度小得多。所以高级扬声器要用铝线绕音圈。

网友G:
以上是“理想”全频道喇叭的要求,实际上很难实现,人们因此退而求次,用低中高音单元来分段实现。
高音在声音中的能量分布不大,对喇叭的效率要求不高,对振动系统要求质量小,对钢性要求大,所以铝音圈成了高音喇叭的首选,电阻大点反倒影响不大。
低音单元则相反,要求振动系统具有大的振动惯量,一定的弹力,最好是保证固有频率远低于音频下限。因此铜线恰好同时满足大质量与低电阻(实现大功率)的要求。

网友G:
有十来年没关注过音响了,只是念书时看过一本《音箱设计》,还记得些毛皮,在maychang的面前弄斧了:lol

楼主:
问了一下公司一位做电视的同事,他说要是做数字音频的话,要熟悉音频编码标准、并对arm等控制器和Linux内核等比较了解才行~~~我想我要不要狠狠的去啃呢?

网友A:
哈哈,我就见过DIY扬声器的。其中有个在苏州,做12寸以上的全频扬声器,也做耳机。看过今年上半年几期的《无线电》杂志或经常上HIFIDIY.net的可能也知道。我买过他纯手工打造的耳机

网友H:
我就是做功放的,呵呵。
要做一个能出声的不难,要做好就不容易了。不管是传统功放还是现在所说的数字功放。

网友H:
为了工作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入这行了。假如爱好的话玩玩还是可以的。纯属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