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和capsense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PSoC 裡面有I2C module, 我想知要這個I2C module 是否可以run time 改變角色, 當LCD 插上來的時候, 當Master 角色, 當I2C Bridge 插上來的時候, 當slave 角色. 有人知道嗎?
另外一個問題是, CapseSense, 若有2個按鈕同時按下, 在firmware 內detect 到的是同時2個, 還是有前後順序的. 這部分有人知道嗎?

网友A:
MULTI_MASTER AND SLAVE 好像是可以的
若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同时DETECT到两个,要不滑条就不工作了,我以为

网友B:
试试就知道喽

网友C:
IIC的协议应该不难吧。

网友D:
PSoC里面的I2C模块是可以灵活配置的,你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识别是I2C Bridge还是LCD,然后根据这个变量进行设置相应的I2C模块的主从功能就可以了。 Capsense如果检测到两个同时被触摸,原始的数据是报告两个的。三个被触摸,就报告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