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在线,急啊急,在线等sram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两片sram可不可以共用地址和数据,只是使能端不一样,来控制两片sram。。还有sram的使能端如果不使能数据是不是还能保存,待使能时使用,急啊急!!!谢谢

网友A:
可以共用地址线,区别使用使能端。如果想要达到数据等待你来保存,输出端加锁存器。

楼主:
2# sinetech 我就是想问如果使能端无效,能不能保存数据

网友A:
不能。使能信号的设计初衷就是用来配合数据的读取和存储。

楼主:
暂不结贴,我要试试

网友B:
sram为何不能保存数据?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