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隐藏一个源文件,而只用.o文件呢

楼主(2010-08-05):
因为暂时还不想把最核心的函数给客户,所以想把.c文件去掉,用.o文件来代替。希望客户还可以正常编译和操作其他的函数,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是不是需要改linkfile呢。
请教大家。

网友A:
把所有.o文件做成库文件,然后在编译链接时指定使用这个库文件。

楼主:
那就会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将.o变成库文件,是不是建立一个lib文件夹放进去就好;另一个是链接的时候如何指定使用这个库,改lkf文件相应部分就好?

香主能稍微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与你使用的开发环境有关,现在多数开发软件都有这样的功能,你可以看看相应的文档,我没有具体操作过,无法详细解答。

网友B:
查具体编译器。。。

网友C:
keil有个选项,就是产生library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呵呵。可以实现了,就是在Link的选项里选定相应的.o文件就可以了。
我用的STVD,在Link的选项Object/Library Modules选中.o即可。:)

网友D:
.o 里面别保留调试代码啊,进入你的函数调试状态,会不会有行号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