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覆铜

楼主(2010-08-05):
经常看到一些板子,在地覆铜的时候,讲铜块处理成这样的,就是中间留一条“缝”,而不直接全部盖上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难道仅仅是为了美观吗?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比如寄生电感,寄生电容之类的呢?
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呀。

楼主:
大侠们,指点一下呀

网友A:
我不知道,友情支持一下。

网友B:
缝的地方是不是很多过孔呢?

网友C:
看不太清楚

网友D:
这有啥美观?
我的理解,地是整块的好。是不是为了防止受热变形引起铜皮脱离?那也应该用网格啊……
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E:
模拟和数字地

网友F:
9楼说的没错,这就是所谓的单点接地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G:
单点接地为什么不就近接呢,绕了个圈了,啊?

网友H(2010-09-17):
浅谈PCB敷铜的“弊与利”
http://zstudio.com.nu/?p=208

网友I:
热胀冷缩吧

网友J:
还有一种可能:导线上有滤波电容或其它保护器件!

网友:
为了防止受热变形引起铜皮脱离,要不就是单点接地,图看得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K:
有可能是为了散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