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雷达通常可连续旋转,

楼主(2010-08-05):
不明白它转动部分的电缆是怎么连接的?
连续旋转,连接到转动部分的电缆怎么解决缠绕的问题呢?

网友A:
回转电气连接用电刷即可实现,而雷达的旋转部份仅仅是天线。

网友B:
哈哈,看看耳机插孔。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独到啊

网友D:
4楼:
这是法拉第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网友E:
法拉第电磁定律?!?

网友F:
可能与当年的磁带放相机的磁鼓差不多,用的旋转变压器

网友G:
此频率可以用旋转变压器?

网友H:
用旋转变压器

网友H:
3楼: 哈哈,看看耳机插孔。
===========
耳机插孔转个10000圈估计问题不大,可是要在全天候条件下长年累月地转,那个难度就太大了

网友I:
没电气连接,只有微波信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