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是啥子意思?

楼主(2010-08-05):
初学PICC,茫然中

网友A:
编译中止啊。

一般可能是你的编译器没有注册或者这个版本的编译器不支持你选择的MCU型号等等

网友A:
你可以写一个最简单的TEST程序看能否编译,如果不能编译,则再查一下这个版本的编译器是否支持这个型号,如果支持则一般为编译器没有注册的原因。

楼主:
简单的能通过,就是有错误的时候不报具体的错误和位置,都报这个错,难道PICC就这个样?

网友B:
和谐失败的典型表现。

楼主:
和谐失败的典型表现。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在WIN7下和谐失败,WINXP成功。

网友C(2012-06-28):
简单的能通过,就是有错误的时候不报具体的错误和位置,都报这个错

网友D(2014-01-15):
引用 网友E:
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原来在xp系统上面运行正常,但是重新安装win7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忘记了 貌似解决

恩,谢啦,我的也解决了!

网友F:
咋解决的?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G:
__CONFIG(UNPROTECT & BOREN & PWRTEN & WDTEN & XT);
我之前也遇到几次这个问题了,今天又出现了,我试过各种方法后,发现只要在程序中加入了配置位信息就不行,我用的16F873A,以前编译也能通过,这次不知道怎么了,大家看看我的配置字写的有问题没?

网友D(2014-02-18):
引用 网友F:
咋解决的?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是重装系统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属于系统配置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咋解决的?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解决过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857-1-1.html

网友H(2015-07-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