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接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5):
单点接地

网友B:
为了防止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进行隔离。一般的隔离方法是用电感把两个地接起来

网友C: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楼主:
4# lsqdesign 如果只有一块电池,怎样才能形成独立地供电回路呢?

楼主:
2# ayb_ice 呵呵,有点笨,没看懂,可否再提示一下。谢了:)

网友A:
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在一点接在一起

网友D:
参考图吧,可以大家讨论

网友D:
这样画更好一些

网友D:
理论依据可以从公共地阻抗(电流走向产生电压变化)来分析。

实际经验也是这样,效果很明显(在ADC采集时,在有效位的情况上能很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