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egawin USB ISP programmer编程老是亮红灯?

楼主(2010-08-05):
現在我們有個Project用到MPC52L54AP,要用USB ISP Programmer下載程序到MPC52L54AP,但是老是亮紅燈,先諮詢下貴司。hex文件下載到Programmer沒問題,但是下載到MPC52L54AP是就亮紅燈,脫機+聯機兩種方式都試過。
附件是周边电路,接到编程器的口是:CPU_DL

在此谢过了,阿弥陀佛!

网友A:
楼主,接法无问题,只是注意上电顺序,要先给烧录器供电,再把烧录线连起来,然后再给目标板供电,这样才能使单片机进入ISP状态。如果这样也不行,那么需要确认IC是否用U1烧录过,如果有烧录过,那么一般都要重新烧录ISP code到IC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