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仿真求助

楼主(2010-08-05):
我想问一下,仿真输出的波形可不可以是电流信号啊,我现在仿真出来的都是电压信号,我想看看电流是怎么样的,如果设置啊?多谢

网友A:
你用protel仿真???如果没负载,何来的电流。有负载的话用欧姆定律算出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啊,我再想想。多谢啊

网友B:
换个仿真软件吧,这个真的不行。

网友C:
括号里面是i的就是电流波形。